摩擦轮传动的加压方式,哪一种更合理?

楼主(2007-12-20):
各路大侠:
      俺设计的摩擦轮传动,减速机驱动橡胶轮带动钢筒转动,旋转方向如图所示,请问方案1和方案2的加压方式,从受力分析来看,使用效果一样吗?如不一样,哪一种更合理?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小弟在此多谢了!

摩擦轮传动.dwg

网友:
建议将铰轴也做成弹簧式压紧,采用两只弹簧对摩擦轮进行压紧。

网友:
方案一磨擦力较小

网友:
应该没什莫太大差别,摩擦力和压力与摩擦系数有关。

网友:
同意xhd2007。我也认为方案1的摩擦力较小。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了!
    理论上分析:根据杠杆原理,加载弹簧力作用到减速机上被放大,该力始终沿两轮的法线方向,两种方案该力数值上相等,该力即为产生摩擦力的正压力,所以对传递扭矩来讲是没有区别的。
    作用在减速机上的力可以分解成两个分力,一个平行于减速机底座,另一个垂直于减速机底座。两种方案这两个分力大小相等,对铰轴产生的转矩是一样的,所以弹簧力大小应是相等的。
    不知我分析的是否正确?有点拿不定主意,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多谢了!

网友:
我认为摩擦力应该一样.但设计方案1比设计方案2合理,作做受力分析就知道!

网友:
今天又想了想,建议楼主还是不要直接通过减速器直联摩擦轮,这样减速器轴头还要承受弯距,可以采用一下方案:
  1.摩擦轮固定在一个回转臂上。通过回转臂压紧大的摩擦轮。
  2.减速器与摩擦轮增加一个传动装置,可以采用链条、三角带、或同步带,根据设备工作条件选择该传动方式。

楼主:
多谢各位了!天思大侠说得极是,如按天思将军所说布置肯定更合理,但我的安装空间有限,只能如此布置了,在选择减速机时,俺已考虑到减速机输出轴所允许承受的最大径向力,摩擦轮传动计算得出的径向力约980Kgf,所选减速机允许承受的最大径向力为1600Kgf。所以使用应该没问题,但对减速机的寿命可能会有一点影响。

网友:
感觉上还是2号合理,具体说不清,等我算下!

网友:
2号合理
1号会出现窜动,说不定还会卡死
从对铰轴转矩方向就可以得出

楼主:
多谢楼上的大侠,不知能否帮小弟详细分析一下为何会出现“1号会出现窜动,说不定还会卡死”的情况?窃以为:两种情况下减速机所受的力产生的对铰轴的转矩都是使减速机脱离大轮的方向。不知我说的是否正确,欢迎指正。

网友:
就压紧方式而言,第一种合理。通过对压板的受力情况分析,会有一个向上的分力和摩擦力方向相反,对转速影响小。
可我觉得整体结构有问题。如果你的马达是固定的,摩擦轮固定在马达轴上,压紧装置有多大作用?一般的做法是用气缸等推动马达和摩擦轮一起向前,与从动件摩擦传动,不需要时两者分开。

网友:
我觉得两个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啊,大家说的区别我真的有点没有理解,能详细一点吗

楼主:
弹簧将力传到减速机安装座上,再传到减速机输出轴上,输出轴传力到小摩擦轮上,将小摩擦压紧在大摩擦轮上,小摩擦轮是聚氨酯材料,大摩擦轮材料是Q235,使用一段时间后,小摩擦轮磨损直径变小,这时只需将弹簧的压紧螺母向里旋紧,即可继续正常使用,直至用到需要更换摩擦轮。这种加压装置,不足之处是减速机输出轴承受较大弯矩,选择减速机时要考虑减速机输出轴所能承受的最大径向力必需大于摩擦轮传动所需的正压力,而且要留出一定的富裕量;优点是装置简单、体积小,使用时调整、更换摩擦轮都很方便。

网友:
力的方向

比较喜欢二号方案,垂直于减速机底座的力大小一样但方向不同,

网友:
转动体单向受力,转盘不稳。作为非受力摩擦转盘,摩擦力与传动力分开较好。

楼主:
对减速机进行受力分析,虽然力的方向不一样,但对铰轴产生的力矩效果是一样的。今将受力分析图附上。

摩擦轮传动.dwg

网友:
同意红帆船的观点。
方案1与方案2给的磨擦力视乎所给的正压力及磨擦系数,弹簧一样,压板一样,那么磨擦力一样。
关键在于整个磨擦轮的机构有问题。
问题1,只有一个铰接机构,电机、减速器及压板等会有较大的重量,造成磨擦轮侧弯而没有理想中的水平压进,那么磨擦轮轴线有可能不能保持与大轮平行从而造成偏磨,使用时间越久问题会越严重。
问题2,没有考虑卸荷。磨擦轮悬臂安装,大轮给减速器输出轴同样于正压力的反压力,输出轴的轴承会有问题。
建议方案:1、用双导轨保持磨擦轮水平压进;2、做卸荷机构,磨擦轮用单独的轴承支承反压力,轴承座与进给导轨架固连,当然电机减速器也与导轨架固连,减速器输出轴与磨擦轮轴用联轴器联接。
以上个人观点,请各位大虾说说。

网友:
刚看了楼主的受力分析,觉得有点问题
在静止情况下,弹力和正压力对铰轴的力矩和为零
传动时就会有新的力加入,受力情况会改变...
个人愚见,请多多指教

楼主:
多谢lspscy大侠提醒!
     上次分析受力,仅仅是静止情况下的受力,确实漏掉了在转动过程中还有大摩擦轮对小摩擦轮的摩擦力。
        方案1中,该摩擦力对铰轴产生的力矩使小摩擦轮有脱离大摩擦轮的趋势。
        方案2中,该摩擦力对铰轴产生的力矩使小摩擦轮将大摩擦轮压得更紧。
        如果采用方案2,传递同样的功率,弹簧力需要的更小一些。
        所以方案2更好。除过这一点之外,两种方案应该没有其它区别了吧?
        不知我说的是否正确,欢迎各路大侠指正,也请lspscy大侠多多指教,不知我说的是否就是您所说的:“在静止情况下,弹力和正压力对铰轴的力矩和为零,传动时就会有新的力加入,受力情况会改变...”。

摩擦轮传动受力分析.dwg

网友:
我看了你的受力分析
以减速机架为研究对象,只分析弹簧对机架的弹力和机架对摩擦轮轴的约束反力.
我不明白两种方案中,约束反力方向为什么不同.
我认为转动方向不变,约束反力的方向是一样的.都是你画的方案二的那种情况.
这样以来方案1中力矩使小摩擦轮将大摩擦轮压得更紧。
而方案2中,力矩使小摩擦轮有脱离大摩擦轮的趋势。

考虑到传动的安全性平稳性,我认为压得越紧就要慎重考虑了

个人愚见...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了,经过这番探讨,问题答案越来越清晰了,看来不经过认真受力分析,还真不能发现二者的细微区别。

楼主:
“考虑到传动的安全性平稳性,我认为压得越紧就要慎重考虑了”——lspscy大侠说的极是,但我认为这不会无限地压得越来越紧,弹簧力调到合适大小满足传动要求即可。这样分析以后发现方案2有点类似我们平常所说的自加压装置了,但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加压装置,仅仅是类似,如果能实现自加压那是再好不过了。
     不知我说的是否正确。

楼主:
方案2中,摩擦力对减速机整体(包括小摩擦轮、减速机、减速机安装座)产生的绕铰轴的力矩为顺时针方向,该力矩使小摩擦轮将大摩擦轮压得更紧。
    方案1中,摩擦力对减速机整体(包括小摩擦轮、减速机、减速机安装座)产生的绕铰轴的力矩也为顺时针方向,但该力矩使小摩擦轮有脱离大摩擦轮的趋势。
    力矩都为顺时针方向,但铰轴位置不同,作用效果就不同。

网友:
的确如楼主所说
方案1中,该摩擦力对铰轴产生的力矩使小摩擦轮有脱离大摩擦轮的趋势。
方案2中,该摩擦力对铰轴产生的力矩使小摩擦轮将大摩擦轮压得更紧。
我凭直觉,没有仔细分析

不过我认为方案1更安全,更保险
个人愚见

楼主:
多谢楼主!
    昨日查阅《机械设计手册》,化学工业出版社,成大先主编,第3版,第3卷,第2章摩擦轮传动,发现P12-53页,图12-2-5,“一种自动加压装置”,该装置和方案2原理一样,只不过一个是水平放置,一个是垂直放置,但我觉得手册上的分析有问题,也许是我分析的有问题。
     不知大侠手边有没有该手册,若无,俺可用数码相机拍了贴上去。

网友:
我刚下载了《机械设计手册》,发现了

楼主:
大家可仔细研究一下该图。

网友(2011-11-04):
好,我要下载啊。谢谢。

网友(2012-08-07):
要考虑铰接力臂

网友(2012-10-30):
我也正好要进行摩擦轮压紧装置设计,希望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第二种受力较好,且安装方便,
第二种有整块压轮板等的重力分量成为正压力,摩擦力也大些。
问题点:电机减速机的安装固定方式就用铰轴连接,有点不稳。

网友:
不可以发个图吗。

网友:
赞成方案1的分析

网友(2013-05-30):
急需摩擦力加压方案图

网友(2013-08-13):
看不到图

网友:
我觉得还是方案二相对好点

网友(2014-07-18):
图在哪里,为什么看不到?

网友:
新人来报个道,请各位大神多多关照

网友(2015-01-13):
经验太少,看不到你的图。。。。目前也在做一个摩擦轮传动。能发个图片给我吗?

网友(2015-06-08):
你好,关于你这个摩擦轮传动的图纸能不能发我参考一下?我要设计一个关于摩擦轮传动的结构,想了解一下这类结构的细节。刚进社区,积分不足,下载不了你上传的资料。
新手入行,请多多指导~
我邮箱:1292707631@qq.com

网友(2016-07-16):
我看不到图啊

网友(2016-10-24):
好牛的样子,,真需要,只是下载不来

网友(2023-04-13):
刚登陆,下不了图,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