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皮带的测量方法---请教

楼主(2007-12-20):
请教三角皮带的实际测量方法:我前几天按国标计算出一根A型三角皮带的长度为3100,可实际量得它的长度只有3050mm.请教各位高手:三角皮带的长度是应该怎样测量.

网友:
不知道你的精度是多少,可以是用绳子环绕测量绳子的长度,或者干脆剪断一根检测,你要是不怕麻烦一段一段的画线,最后加起来。皮带偏差点是没有关系的,皮带轮都有调节松紧的装置。

楼主:
精度不高,有20mm的调整量.
是量皮带的外圆周长还是内圆周长啊?

网友:
三角带一般在带面上都有他的型号和长度的,他是在厂家出厂时就有标记好的,三角带的长度应该是他的中径长度,你用什么检具?

楼主:
卷尺,
计算出来的数字跟皮带上标的是一致的,就是拿尺去量的话好像有偏差,不知是我量的时候有问题还是怎的?

网友:
不知道你偏差大不大,要是偏差不多,基本就是以皮带上面所给的数据

网友(2008-09-30):
回复 楼主:

按标准GB/T11544-1997测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