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变形---请教

楼主(2007-12-20):
哪位高手可以帮忙告诉我,250*450的10 mm厚的铝板和铁板那个加工后变形小,使用什么材质变形最小。

网友:
相对而言,铝板变形大。

楼主:
铝板加工平面度可以达到多少啊

网友:
具体平面度达到多少,要看你的加工工艺和加工手段。

楼主:
请问合理的加工工艺是什么

网友:
把你现场加工能力讲讲。

楼主:
我们现在的厂商设备也就是CNC+平面磨床,一般的治具加工厂,如果他们能力不可以的话,我可以重新寻找别的厂商.

网友:
铝板可以磨吗?铝板那么软一受热变形会大些吧!

网友:
我们做过一种铝合金件,平面度可以达到0.015,大小100X80X8左右,另外铝件可以磨,双端面磨床

网友A:
楼上大侠,可否把你的加工工艺讲讲,让我们共同学习。

网友:
其实最主要的是工件的要求,现在的设备一般要求都可满足,除非是精密元件
如果可以的话,楼主是否可把图纸上传,便于参考

网友:
铝板加工变形是比较大,经过平磨后,不是凹心就是鼓肚
铣削,粗磨后能加步稳定处理,消除因机加产生的内应力,再精磨,平面度可以达到0.005
如果想再提高的话,就要手工研磨或者用双盘研磨机了

网友:
认同大家的看法,一般多是铝板变形大,又容易碰出疤痕来,总体来说,铁板不容易变形

网友:
铝合金一般不宜磨削加工,粘刀。实在要求高,研吧。上面有位讲那个尺寸平面度1丝5不算太希奇吧,当然同时还得看零件结构

网友:
铝合金磨是不是砂轮不一样。

楼主:
只是一块平板,就是大了一点,因为要两边支起来,怕钢铁自重引起的变形,所以想看看铝的效果是不是比钢好

网友:
像楼主的工件俺比较喜欢直接用加工中心铣平面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大侠,可否把你的加工工艺讲讲,让我们共同学习。

回复版主,粗加工后留0.2余量(单面),在双端面磨床磨削,留研磨余量0.02单面,时效(实际情况可选项),双端面研磨机研磨,但是还是没有满足图纸要求,图纸要求平面度0.01,凑合用了

网友:
需要具体说明,才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