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冲力的计算方法----求教

楼主(2007-12-20):
请高人指点:冲床的冲力计算方法.
我们现在使用的冲床一般用多少吨位来说明该冲床的冲压能力,比如25吨,35吨等等.本人愚昧,按电机的功率,转换为动力,或按冲头的势能转换为冲力,一直都无法计算出冲床的冲压能.
今特地请教哪方高人能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
25吨,35吨的太小吧,我们厂有台JB23-80的冲床,我只知道是80吨的冲力,怎么算的我也不知道,型号的含义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1,冲裁力计算公式:P=K*L*t*τ
P——平刃口冲裁力(N);
t——材料厚度(mm);
L——冲裁周长(mm);
τ——材料抗剪强度(MPa);
K——安全系数,一般取K=1.3.

冲剪力计算公式:F=S*L*440/10000
S——工件厚度
L——工件长度
一般情况下用此公式即可。

网友:
K——安全系数,一般取K=1.3,但我有时不明,为什么有些职业院校的教科资料是选用K=1,
而有些模具师傅设计时居然用K=0。8

楼主:
那好像是适用于模具的计算方法吧,我要的是冲床吨位计算方法.
有人知道吗?请不吝赐教!

网友:
以我的理解这个电机的功率,转换为动力,或按冲头的势能转换为冲力,都不是决定冲床吨位的冲压能力的主要因素,决定冲床的冲压能的冲床的惯性轮(储能器)。不知对否。

网友:
呵,打错字,应“决定冲床的冲压能的是冲床的惯性轮(储能器)。”

网友A:
今天我仔细看了一下冲床的结构:发现在整个动力的传动系统中有两个很大的齿轮(更正一下:一个是带轮,一个是齿轮),当离合器分开的时候,冲头停止,齿轮系统正常运行,当离合器合上的时候,齿轮系统带动偏心轴旋转,冲头工作。大家可以想想,如果当离合器闭合的瞬间,电机的皮带突然消失了,冲头是不是也会突然停止呢?答案显然是不会的,因为整个传动系统还存在着转动惯量,这个能量会使冲头继续工作,说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会有2个特大的齿轮了吧,目的就是为了增大系统的转动惯量来克服冲压时候的阻力。个人认为冲床的吨位应该由整个传动系统的转动惯量决定。

离合器闭合以后,在冲头向下运行的过程中,齿轮系统的转速、能量必然降低,所以电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一定时间内恢复齿轮系统的能量。当然对冲头克服阻力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个人观点,请专家点评。
转动时形成的能量不知道用哪个术语了,文中如误用也恳请各位指正。

网友:
还要考虑冲床的行程,公称力是指在下死点的范围内,一般是
12度以内。

网友:
1.压力机滑块下滑过程中的冲击力就是压力机的压力。压力的大小随滑块下滑的位置不同,也就是随曲柄旋转的角度不同而不同。
2.压力机的公称压力----我国规定滑块下滑到距下极点某一特定的距离Sp(此距离称为公称压力行程,随压力机不同此距离也不同,如JC23-40规定为7mm,JA31-400规定为13mm,一般约为(0.05~0.07)滑块行程)或曲柄旋转到距下极点某一特定角度α(此角度称为公称压力角,随压力机不同公称压力角也不相同)时,所产生的冲击力称为压力机的公称压力。
3.压力机作功量的计算: E=P*h+PB*hB+PD*S/KD
式中:
E——压力机需产生的最大作功量,J;
P——公称力(双动为内滑块公称力),N;
h——压力行程(双动为内滑块压力行程),m(一般取h=0.013~0.015m,或由用户所需规定);
PB——外滑块的公称力,N;
hB——外滑块的压力行程,m(一般取hB=0.006m,或由用户所需规定);
PD——气垫力,N;
KD——气垫能力系数(一般取KD=6);
S——滑块行程(双动为内滑块行程),m。

楼主:
哪里有冲床这方面的资料可以查阅?
各位同行有没有可以共亨的资料上传一份?
谢谢!

网友:
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可以到冲床的出售部市部去要冲床资料.

网友:
有关于压力机设计的书,可到书店查。

网友:
冲床

一般把机械压力机叫做冲床
按机身结构分开、闭式
按偏心数目分单点、双点、四点
按滑块数目分单动、双动、多工位等
按行程次数分为普通、高速
所说的多少吨冲床就是在工称压力行程时的吨位,按飞轮(机械波储能器)能量而定的,如不安装飞轮电机会大几倍

楼主:
冲床的吨位与行程、飞轮转速、电机功率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按一般常识,吨位越大,飞轮转速越低;同等吨位,行程越大,飞轮转速越慢。
它们之间应该怎样去换算确定它们最合理的搭配呢?
请指教!

网友:
一般1级传动的飞轮转数就是压力机行程次数,不是行程越大,飞轮转数越慢,这看订单啦
行程与飞轮无关,行程次数与飞轮有关,电机有关。
如要新设计一台通用压力机,哪是个慢功夫,合理不一定合适
不合理不一定不好
2级以上传动压力机飞轮转数一般是个定值,

楼主:
附件是我做的冲床动画:
首先马达带动飞轮旋转,然后离合器的刹车片与飞轮贴合,离合器跟着旋转,离合器带动偏心轴旋转,偏心轴带动滑块做上下冲压运动,最后离合器刹车片与飞轮脱离,飞轮空转,离合器停止,滑块也停止冲压。
滑块1分钟的行程次数总有个最高值,订单也要根据冲床的能力来接。滑块的行程次数与行程,飞轮的惯量,马达的功率等之间有换算方法吗?
如果我是客户,我当然是希望行程次数越快越好了,但是我们能做到吗?
另据我了解,目前在做的同样产品当中,日本快的能达到2500次/分钟,而我们(包括台湾,大陆)最快也只有1000次/分钟左右。

网友:
行程次数,与设计无关啦,主要是动态平衡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偏心轴,偏心齿轮,曲拐轴等,在一个行程期间,动态不平衡,小吨位一般带付滑块,但付滑块一般作成摇杆式。在加上铸造密度不均衡,加工找正偏差,这不是一个单件动平衡问题,是个整机传动+滑块系统动平衡问题,目前国外在热模锻方面能达到10000次/分(80年代,清华、何德誉著)

楼主:
冲床的吨位数该怎么确定呢?
我个人的理解是飞轮的动能,E=1/2Jω^2
E--------------动能
J--------------飞轮的惯性矩
ω-------------飞轮的角速度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指正!

还有一个就是如何有效的选择一个合适功率的马达呢?
是否是根据马达传递到飞轮上的功率:
P=(Tω)/1000
P--------------功率
T---------------转矩
ω---------------角速度
看飞轮上需要多大的扭力才能带动冲床运动?
滑块等的重力产生扭力好确定,但是磨擦力,模具等产生的扭力该如何确定?
以前在学校学的理伦从来没有在实践中应用,请指教!

网友:
知道用能量啦,自己学会反推,就是飞轮一次聚集的能量能否满足一次冲裁的能量,如用连冲,就要计算第二个行程区间,电机给飞轮聚集的能量,是否满足下次冲裁需要的能量。还要考虑电机的滑差率,如果一次飞轮转速降的过多,大与电机能承受的范围。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书店卖一本压力机专业书,或去图书馆借本,具体公式我记不注啦,离开锻压厂4年啦........
我上学时也记不住公式,哪东西记住也没什么大用,要学会查手册及专业书籍.............................专业书上也是些经验公式,现阶段,机械压力行程次数越来越快,原有公式是否还适用有待考虑......................................

楼主(2008-03-19):
我现在东莞,找了很多书店与图书馆都没能找到有关冲床设备方面的资料,有的只是在五金模具资料里面一带而过,太浅显。有没有哪位朋友在广东见到过这方面的资料,请指点。谢谢!

网友:
3楼毛驴拉磨说的应该是对的,不过普通公式好象要加一位数才对吧!说的不对请纠正。

网友:
冲剪力计算公式:F=T*L*440/10000 这是一般铁板的  式中:t为板厚L为要冲的周长

楼主:
现在我知道冲床的冲力是指滑块在公称压力行程内的公称压力。只是这个公称压力行程怎么确定以及公称压力怎么计算还不清楚,有哪位大侠知道请指教,或者知道哪里能找到这方面的资料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2008-04-18):
专业从事压力机专业设计

本人专业从事高速压力机设计!有多年工作经验,并有成熟的技术,有意者可联系交流!QQ349880965

网友(2012-11-24):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仔细看了一下冲床的结构:发现在整个动力的传动系统中有两个很大的齿轮(更正一下:一个是带轮,一个 ...

大虾说的对,我刚看到一本书,书上说如果冲床的冲力大部分靠飞轮的惯性来获得,因为如果单靠电机的力的话,那电机的功率会好大,一般冲床电机的功率为冲床吨位的0.1——0.2左右。例如J31——125T冲床,冲床电机功率P(KW)=(0.1-0.2)*125,如果有错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蓄能器只是保压作用,一般情况下里面都会冲4Mpa的氮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