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母中有S的三次方 怎么进行拉普拉斯反变换

楼主(2007-12-20):
分子中是S+1的形式,分母中是S跟S的三次方一般形式的式子相乘,怎么进行拉氏反变换。 3 \8 g# R- R! a# O
拜托了 帮帮我吧 谢谢了

网友:
参看《高等数学》同济大学第2版

楼主同学  请参看《高等数学》同济大学第2版和《电路》      里面详细介绍    被你磕了   大学学的知识     早还给老师了    OH   no~!!!

网友:
拆成部分分式啊。我记得最早是初三数学,而后是数学分析或者积分变换中都会讲述如何拆分部分分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