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这个图是不是正确?

楼主(2007-12-20):
(图片)

网友:
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
ok 外形上没问题

网友:
平面图看上去是没问题

网友:
应该是直接用三维图直接转平面图吧

网友:
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三维建模后,直接制图的吧。要是高级点,就是要把所有尺寸给出来,现在能放置好尺寸位置的不多哦

网友:
二维图是没有问题,但没有标尺寸,不知道尺寸标的对不对(公差\光洁度)

网友:
OK!画的还是蛮标准的.

网友:
加工估计有问题,那些折弯都能这出来吗?成本如何?

网友:
就是前视图中,既然有虚线,为何不把所有虚线都画出来?

网友:
不错,软件用的很熟练吧

网友:
我没有发现问题  怎么你们发现问题了吗?

网友(2008-01-22):
把前面的去掉,把后面的加厚保证刚度即可.
你这个从原理来说,没有必要这么麻烦.

生产实际可能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
加工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考虑到加工成本和加工工艺可以采取14楼的方法,但只是从实物到平面图到没看出什么问题!!

网友:
加工的话,要看具体尺寸要求。现在还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网友(2008-02-23):
最右侧的底部孔位中心线没有标出来。

网友:
加工工艺如何实现?

从制图上来看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从工艺上看,提出两点疑问:
1,若是钣金件,顶部如何折弯;
2,底部两固定螺栓板同方向且接触,实际生产恐无法达到要求,除非是铸造成型;
变更建议:
底部两固定螺栓板对开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同!

网友(2008-03-29):
是不是主视图少了个虚线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