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PQ处理与镀锌的相比怎么样

楼主(2007-12-20):
16Mn表面可以QPQ处理吗?一般QPQ处理后抗腐蚀性与镀锌相比怎么样

网友(2009-10-23):
貌似比镀锌强很多

网友(2009-12-07):
工艺                             工件24h失重/(g/m2)
电镀镀铬(0.02mm)              7.2
化学镀镍(0.02mm)              2.9
盐浴氮碳共渗后水冷               12.3
盐浴氮碳共渗+盐浴淬火            7.1
盐浴氮碳共渗+盐浴淬火+抛光      8.6
Q-P-Q处理                     0.3

网友:
可明确的说防锈效果比镀锌要好,而且镀锌容易脱落,而QPQ不会,且QPQ处理后表面硬度较高,耐磨,且外观发黑发亮,外观非常好看,有资料介绍,经Q-P-Q处理的工件除了保留低温氮碳共渗后的高耐磨性和高的旋转弯曲疲劳强度外,还提高了抗盐雾腐蚀性能,并保持了工件表面光滑、均匀和美观。下表中可以看出,六种处理方法中前两种为表面镀铬和化学镀镍,后四种为在盐浴氮碳共渗后采取了不同的工艺,比较可知,Q-P-Q处理后的工件抗盐雾腐蚀性能最优。Q-P-Q处理工艺已在抗腐蚀、抗磨损的工件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该工艺可取代镀铬工艺,同时经Q-P-Q处理的结构钢也可替代不锈钢。

工艺                             工件24h失重/(g/m2)
电镀镀铬(0.02mm)              7.2
化学镀镍(0.02mm)              2.9
盐浴氮碳共渗后水冷               12.3
盐浴氮碳共渗+盐浴淬火            7.1
盐浴氮碳共渗+盐浴淬火+抛光      8.6
Q-P-Q处理                     0.3

网友:
可明确的说防锈效果比镀锌要好,而且镀锌容易脱落,而QPQ不会,且QPQ处理后表面硬度较高,耐磨,且外观发黑发亮,外观非常好看,有资料介绍,经Q-P-Q处理的工件除了保留低温氮碳共渗后的高耐磨性和高的旋转弯曲疲劳强 ...
引用 网友A:

真的么?

那就是说镀锌基本上要被淘汰了?

网友:
那也不是,要看成本了

网友:
专业QPQ厂家,15100650332,。

网友:
研发QPQ技术可做外加工
http://www.qpqc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