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速器的使用---求助

楼主(2007-12-20):
(首先说下我没有接触过减速器,头一次做这个)
问大侠们几个问题:电机7.5kw,转速1450转,柱塞泵6.8kw,转速1100转。减速比1.3,请问:
1.这个需要减速器么 ?
2.需要的话,能买到这样的减速器么?
3.或者有其他的好点的办法连接电机和泵么?先谢过了。或者是电机根本就选择的不对?
4.国内的减速器、电机那些公司好点?

网友:
不需要减速器,直接找合适的联轴器连接就可以使用了,一定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但是总是觉得不妥。电机的扭矩只有49nm,但是泵需要的扭矩却有59nm,直接用联轴器连起来估计是不行的呢

网友(2008-02-19):
可以采用一级三角皮带传动,简单经济,还有一定的过载保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