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是派克的,运行中突然打不上压力,泵体震动较大---求助

楼主(2007-12-20):
各位大师,我们单位使用的液压泵是派克的,型号是PAVC1003R422,运行中突然打不上压力,泵体震动较大,不知如何调整?

网友:
我估计是活塞坏了

网友:
轴承,滑靴,或某一小东东碎了在里面把配油盘搞到了

网友:
先把pressure compensated阀拆下来洗一下再复装,如不行,送parker上海公司检修。9 Q! i7 \) o8 V
建议你检查一下油液清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