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PROE遭遇vista

楼主(2007-12-20):
前几日,因为要表述一下自己的想法,所以用PROE wildfire 2.0画了个示意图,本来想传到社区的,可是
当我打开IE的时候,居然死机,而且死的很彻底,等了半天也没反应
没办法,只好长按开机键了。。。。。
由此,让我想起了社区有人提出使用最新版本的CAD这个话题
现在想想,稳定真的是压倒一切
我用的是vista系统,比较幸运的是能支持PROE wildfire,但是不幸的却是同时开启IE时却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
新系统果然还是需要时间来考验,真后悔为什么买的时候不加装一个XP
所以,在此郑重向大家建议:买电脑的时候,如果自带vista系统
最好加装一个XP,毕竟很多软件还不支持,比如CAD就不支持

网友:
vista系统最好现在不要用,他要求电脑的性能比较高,内存杀手,容易死机。况且这项技术现在还没成熟。

网友:
可以解决

本人vista basic home  下 ,catia v5,pro/e m60 ,sw2008DVD版sp0.0,机械手册3.0,液压手册1.0,英科宇机械手册2006,等等  全部都能装上 而且正常运行,装不上的话,只是自己的电脑水平有限,不要怪系统!!!我替微软说句公道话。

网友:
这个是图片

网友:
CAD2004可以装上,我的PROE2.0 M080也可以用

网友:
vista比windows有什么优点呢?
我周围有朋友刚买的电脑装的是vista,但是以前的文件在上面打不开,没办法,又都改回windows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个人觉得vista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治蛀牙!(很少中毒)哈哈,而且他的运行稳定性很好,碎片整理很好用,用习惯了就好,如果个人的微机原理知识足够充分的话,就可以将vista的缺点给解决掉~~~刚开始的时候,都不习惯的~~~

网友(2008-02-20):
VISTA中好像直接安装proe3.0 m040不能打开,我的vista是u版,安装proe3.0 m040的方法已解决,与大家共享或借鉴,具体如下:
    首先在xp中装好proe3.0 m040,
    vista的控制面板添加硬件为microsoft的环回适配器,
    成功后试运行proe的setup.exe看主机id与xp时的主机id是否一致,如肯定,应该就ok了。
    再将xp中安装好的proe复制到vista的proe安装目录,运行flexnet\i486_nt\obj\lmtools.点击config services在service name中输入名称如:ptc license for vista,下面三行的空格的browse分别选如下路径flexnet\i486_nt\obj\lmgrd.exe;CRACK\license.dat;CRACK\readme.txt;单击save service选是保存。
    单击上行start/stop/reread;stop server;start server(以后每次运行proe都要做这步许可)
    这里还要注意计算机名的问题,相信大家可以解决,就是license中的计算机名要与本计算机名一致。接着运行proewildfire3.0\bin\proe就搞定。
    为了方便可将以上的lmtools与proe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

网友:
习惯用点傻瓜性的东西,vista系统等完美傻瓜版出来了再装!

网友:
VISTA 的安全性相当高,至于PROE3.0 ,本人安装时没有任何问题,使用那是相当顺畅,上网,画图无任何问题。
就是使用IP 不固定,每次重启IP就变,烦躁!
建议下,机器配置不好的就不要上VISTA了,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要不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2008-04-01):
怎么我用pre2.0wildfire,就老是提示我使用了盗版软件, 根本没法用, 本来买笔记本还想搞点工作的,嘿嘿,现在就成一游戏机了

网友:
VISTA系统可以装AUTOCAD2007版的,就是PRO/E试过几次没成功,不知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系统兼容的问题,下次再试试,一定要成功!其实VISTA还是可以的,开始用可能觉得网速慢,占内存多,但现在越用越好用,好东西经的起时间的考验,相信一定会普及的

网友(2009-04-10):
今天发现突然无法进行选取,○直线都选取不了,改个尺寸都改不了,重装依然如此
!郁闷,是VISTA 惹的祸吗?还是我的PROE设置有问题。还再用proe4.0,修改了系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