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约600MM长的管子变形了,如何校正?

楼主(2007-12-20):
如题,我今天在一根长约600MM长的不锈钢管子(32X3)开了四个约20的孔,有两个孔距离较近,在上面烧亚弧焊的时候,发现就在这个两孔的地方有管子有变形,如何校正,要求是在管子不损伤的情况下。谢谢

网友:
发个照片来看看

网友:
发个图片,另外讲明具体要求,使用在什么地方,是要求外观还是内圆?

网友:
一般焊接都有变形,我们的工件要求不高,所以都是烤一下再矫正,不过应该不适合你这种,不知道你那个变形是什么情况,局部还是整体?

楼主:
考虑了一下,只能用把管子红一下,再用木头敲敲来矫正.这样不会损伤管子,

网友:
在管子里套一根30或者31的圆钢,再用木榔头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