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SW里面系列零件是怎么搞的?

楼主(2007-12-21):
请教大家,SW里面系列零件是怎么搞的?

网友:
和PRO/E中的零件族表差不多。在SW中其实也就相当于用表格进行生成多种配置及其编辑。在配置较多情况下方便进行管理。具体使用其实在表格中有一行是有多种形态的特征或尺寸。各列分别是配置名称和相应特征的压缩与否或尺寸的值。

网友(2011-06-22):
和别的机械软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