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架设计与结构的关系

楼主(2007-12-21):
(图片)

网友(2008-01-22):

要评价车架设计和结构的好坏,首先应该清楚了解的是车辆在行驶时车架所要承受的各种不同的力。如果车架在某方面的韧性(stiffness )不佳,就算有再好的悬挂系统,也无法达到良好的操控表现。而车架在实际环境下要面对4种压力。

1.负载弯曲(Vertical bending)

从字面上就可以十分容易的理解这个压力,部分汽车的非悬挂重量(unsprung mass),是由车架承受的,通过*轴传到地面。而这个压力,主要会集中在轴距的中心点。因此车架底部的纵梁和横梁(member),一般都要求较强的刚度。

2.非水平扭动(longitudinal torsion)

当前后对角车*遇到道路上的不平而滚动,车架的梁柱便要承受这个纵向扭曲压力(longltudinal torsion),情况就好象要你将一块塑料片扭曲成螺旋形一样。

3.横向弯曲(lateral bending)

所谓横向弯曲,就是汽车在入弯时重量的惯性(即离心力)会使车身产生向弯外甩的倾向,而*胎的抓着力会和路面形成反作用力,两股相对的压力将车架横向扭曲。

4.水平菱形扭动(horizontal lozenging)

因为车辆在行驶时,每个车*因为路面和行驶情况的不同,(路面的铺设情况、凹凸起伏、障碍物及进出弯角等等)每个车*会承受不同的阻力和牵引力,这可以使车架在水平方向上产生推拉以至变形,这种情况就好象将一个长方形拉扯成一个菱形一样。

其实车架的好坏并非物理指标就可以涵盖,所以即使有超强的新车架出现,最传统的车架形式依然存在,正因为此,以下的内容才有了发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