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蜡和硬脂酸的配比---请教

楼主(2007-12-21):
各位铸造高人,常规的石蜡和硬脂酸的是50%:50%。当收缩率大时,是提高石蜡的比例还是硬脂酸的比例。

网友:
当收缩大了,提高硬脂酸比例.

网友(2010-02-09):
要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收缩大:
1.注蜡压力和温度是否合适
2.铸件结构是否均匀
3.是否所有蜡件都是同样问题
4.当前两种都排除的情况下可适当提高硬脂酸比例,有资料介绍最大不能超过80%

网友:
请问是精密铸造用的蜡吗

网友:
脱腊件铸造我不懂!
学习了!!

网友(2010-04-28):
应该提高硬脂酸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