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版本的ug 怎样打开高版本的ug 文件?

楼主(2007-12-21):
低版本的ug 怎样打开高版本的ug 文件啊.谢谢

网友:
没听说过。还有这么大的能耐,如果有我要学学

网友:
此题无解
去装个高版本的吧

网友(2008-06-13):
在高版本保存时转为低版本,用低的软件就可以打得开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很困难的事情,通过中间格式转换要好一些,如stp,sparasolid,igs等。
也可以用cadfix直接转换成低版本,且这个软件支持很多软件之间的转换,也有对口主流通用有限元软件的接口。

网友:
直接打是打不开的
不过如果你在在高版本上做好了模型  保存是选择保存低版本的模式
就可以了  就像auto cad  中的一样   我们在atuo cad画图都用2007版的
打印店的却是2004的   我们就在保存的时候选择2004版的保存的
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2009-02-18):
很简单

你在高的版本里面转出X_t的文件, 一般都可以输入到低版本的软件里面的

网友:
不支持此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