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泵的壳体会炸口?

楼主(2007-12-21):
更换了液压软管后泵的壳体为什么会炸口了!(萨奥90R042)。
请教,谢谢。

网友:
是不是泵的压力小于选择的溢流阀压力,单向阀的压力,使泵在压力过大时不能溢流没有起到保护作用。
还是你的泵的质量本来就不行!?

网友:

1.卡阀
2.泵内压力过高

网友:

你看一下是泵体的出油口侧,还是在螺栓处断裂.
接上一点
3.铸件材质

网友:
安装扭矩过大,或普通话讲上得太紧.

网友A:
是否为泄漏油管回油不畅,背压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为泄漏油管回油不畅,背压高。

我觉得是这样,也有可能是泄漏造成的,因为你是超高压啊,很严重的.

楼主:
如果是背压高的话原来泵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在换完软管后出现了这种情况的,想不通为什么壳体内的压力会超过3公斤,油路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我后来分析下情况怀疑会不会是油的问题或着液压油太凉或安全阀未能打开所造成的壳体炸裂!(在裂之前泵没拆过)

网友:
我想应该式液压泵超负荷工作的缘故吧!

网友:
是你亲自调试的还是工人调试的,调试的人最清楚,肯定是泵的压力无穷放大超过了泵的极限才会坏的,

网友(2012-06-19):
用的是什么泵

网友:
超负荷运转

网友:
泄油堵住的话,就会炸泵壳。

游客

网友:
对的!在小挖机上比较常见。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齿轮泵中间的一块裂了一个缝(连接螺栓处)。应该是泵的强度不够吧!

网友:
我怀疑你是上油管接头的时候,用榔头拷接头,想打紧点 用力过猛把油泵螺纹口搞裂了。听清楚 人家只是换了根油管$ d) k% J' m0 E+ z  q
。说明以前系统是正常的。可能油管漏油,磨损在换的

网友:
关键他没说那根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