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向后液压缸自动回升---请教

楼主(2007-12-21):
换向阀为三位四通阀,配有AB回路单向阀,出现自动回升的机率也不是很大,有时二三十次会出现一次。

请教各位专家,多谢!

网友:
请发系统图,阀型号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得发过来你的系统图,你说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是阀选的不对,选的什么阀你也没说呀!
有问题,找大家是没错的,发图吧。

网友:
"配有AB回路单向阀"是指液压锁吗?

网友:
是不是Y型号的中位,没装液压锁,有这种情况

网友:
可能是系统串腔了 中位机能 和液压油缸活塞仔细看一下
有杆腔的管路有泄漏 密封不好
太笼统了 详细点

网友:
肯定是泄漏引起的,要发个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