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铸铝的表面防腐处理---求助

楼主(2007-12-21):
铸铝(ZL104  GB1173-86)产品的表面防腐处理怎么处理啊?
知道的帮个忙,很急,谢谢了先

网友:
铸铝一般就是钝化处理加喷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就以下三种吧
1.阳极氧化
2.钝化喷漆
3.磷化喷漆

网友:
铸铝合金还可以抛光电泳

网友:
氟碳喷涂,氟碳喷涂具有优异的抗退色性、抗起霜性、抗大气污染(酸雨等)的腐蚀性,抗紫外线能力强,抗裂性强以及能够承受恶劣天气环境。
微弧氧化,主要可用于对耐磨、耐蚀、耐热冲击、高绝缘等性能有特殊要求的铝基零部件的表面强化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多谢!

网友:
铸铝合金还可以抛光电泳吗?

网友(2009-08-07):
要看防腐有环境了,一般的用喷塑,电泳就行了,特殊的就得用PTFE了,嘻嘻,如果要用PTFE的涂层,请找我谈谈,嘻嘻,zzoob20002@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