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电厂系统图中的设备功能作用---请教

楼主(2007-12-21):
图中所表示的名词概念和符号的意义,期待

网友:
多大的机组?看样子是直流锅炉的启动装置的部分呀。
请提供个整的图纸才可以做分析的,而且必须知道里边的工质,是水还是汽抑或是油,或者是控制信号呢?

网友:
提问问题的还是需要专业一些,以便大家分析呢,谢谢。

网友(2009-08-05):
跟了漂流瓶好几个帖子,真够专业
以后关于电厂的情况真该向您多请教!

网友(2013-10-12):
这个PID流程图见过不少,这是没见过电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