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焊机,看着老机器不知道怎么用---[请教]

楼主(2007-12-21):
刚刚接触高频焊管机组,听说又叫电(阻)焊机,看着老机器不知道怎么用---[请教]

楼主:
这个论坛不错,学了很多有用的东西!

网友:
高频电阻焊是利用流经焊件连接面的高频电流所产生的电阻热作为热源,使焊件待焊区表层被加热到熔化或塑性状态,同时通过施加(或不加)顶锻力,使焊件达到金属间结合的一种焊接方法。
   具体的操作应该有《作业指导书》或《操作规程》,然后再多看看实际操作就会了!

楼主:
都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老机器了,那些都不见了

网友:
来我们这,让你看个够,作业指导书什么的都齐全

楼主:
没人用过这样的机器吗?

楼主:
了解过,焊机组分成型和调公差两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