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矿棉浆水选型---请教

楼主(2007-12-21):
客户要求选一台,打矿棉浆水浓度为4~5%,要求耐磨的,请问该选那一类型的泵比较合适,材质应该选用那种....

网友:
推荐你使用UHB-ZK耐腐耐磨砂浆泵

该泵属悬臂式单级单吸离心泵,采用钢衬超高分子量聚乙烯优异的耐腐蚀性和卓绝的耐磨性能。广泛适用于:石油化工、制酸制碱、有色金属冶炼,汽车制造的酸洗工艺,稀土分离、农药、染料、医药、造纸,电镀,无线电等行业酸碱、盐、油类、食品饮料、酒类、有机溶剂等液体,尤其适用于输送含细颗粒状的强腐蚀性液体。使用温度:-20℃~95℃,颗粒直径:≤40目;浓度:≤50%。
' L$ \: A: X4 V3 S; S  设计特点: * S4 [! H8 B; s, s, c
    本系列产品专为输送具有一定腐蚀性且含有细颗粒或有结晶的介质而设计,采用钢衬超高分子量聚乙稀模压成型工艺制造,具有优异的耐腐蚀性和卓越的耐磨性能,结构设计为悬臂前开式,叶轮为半开式(无前盖板),增强了流道内的通过性,使介质中的颗粒及杂质很快通过泵腔而不会堵塞,轴封为K型氟橡胶密封环外带冷却水套,兼顾了耐腐与耐磨的双重要求。此系列产品在金属冶炼、钛白粉、精细化工、化肥等行业深受用户好评。 需要的跟我联系:13905193753,罗先生

楼主:
  你们公避到我们公司做的模具,产品加工图还没给呢,扔下来给我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