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用两台发电机带一个电动机?

楼主(2007-12-21):
电动机要250KW以上的发电机才能带起来,不过现在只有一台100KW和一台150KW的,怎么做才能行?

网友:
一台250KW的电动机是不能用250KW 发电机带动的。一台100KW和一台150KW的发电机更不能带动此电机。(一般情况下)

楼主:
是的,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问怎么样才能使两台发电机一个100KW和一个150KW,联起来共用?串联

网友:
呵呵!你以为是电子元件啊?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就是把两台都卖了!换一台250KW的新的!为了大家的安全请这样去做!

网友:
这样的运行方式叫并联运行,并联运行的条件是电压,频率,相序这三者要相同,不然两机就会"打架"
以前我们自己做的灯泡熄灭法,是最经济的,呵呵~~~~

网友(2008-01-24):
从理论上说5楼的方法是可行的,两台并联起来用,但存在:
1、并联调节不容易
2、负荷分配不易控制,可能会出现过载。
3、电动机负荷需降额

网友(2008-06-13):
变频!先变了直流,再串结,再变交流!
可不可以!

网友:
发电机并联发电最主要的条件是相序必须准确,两发电机的电压和频率略有差异时只是在合闸的瞬间有冲击。并联后各机组的输出功率靠观察功率表或电流表调节。也有自动的并联系统或并联柜。

网友:
自己用,就换发电机,想了解并车技术要去专业论坛

网友:
自動併車柜單機一台4-6萬兩台便乘2=8-12萬, 未計發電機改裝費, 而且兩台柴油機油門性能反應不能差太遠, 否則是白搞, 小功率併車不大合算,

网友:
电动机要250KW以上的发电机才能带起来

网友:
如果是250kw 注塑機馬達或油壓沖床的話, 恐怕要450kw柴油發電機組才夠

网友(2010-11-22):
并联运行的改造费用不合算

网友:
你改造费用还不如把两台卖老重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