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IAI这个品牌的产品?

楼主(2007-12-21):
请问有谁知道IAI这个品牌的产品,能否有详细资料。谢谢

网友:
问题太不具体了。

网友:
LZ是要买他的什么东西呢?国内好象只有代理商。

网友:
用过其平面直角机械手,太久了,没有资料了。

网友:
北方一般的是大连丰泰代理,南方的是飞泰,直接搜iai可以找到的。

网友:
我公司的机床上有IAI的小型伺服系统,用于刀具检测装置的位置移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经常用IAI的产品,说明书是日文版的,我是直接从日本买的.

网友(2010-12-11):
给大家提供一点中文资料(IAI机械手、机器人)  X-SEL使用说明书

网友:
给大家提供一点资料(IAI机械手、机器人)  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