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时代超人为何起动困难

楼主(2007-12-21):
大众时代超人为何起动困难
一辆上海大众时代超人轿车,搭载AJR型发动机,该车因为发生事故进入修理厂进行大修,事故造成该车的前部受损较为严重,但是发动机没有明显的外部损坏,然而该车修好后却起动困难,发动机总是不能着车。 [!!Q,S"
  接修该车后,笔者进行了如下检查:首先使用故障诊断仪检查,读取故障记录,为发动机控制单元锁死。具体检查电路,发动机控制单元的供电19号熔丝烧断,安装好熔丝,清除掉发动机控制单元锁死的故障,再次起动发动机读取故障记录,无任何故障码,此时发动机还是无法正常起动。 i3rH'B -I.
  考虑到该车在出现此故障之前车身前部曾经受过撞击,决定从机械损伤的角度来分析故障原因。尽管发动机外观看起来完好无损,但是在事故中碰撞能量也可能传递到发动机的某些部位使部分元件受到损伤。 [Xb@ Wh:yG
  检查发动机凸轮轴外胶带轮和曲轴外的胶带轮的正时记号是否在正确的位置。拆掉膨胀水壶,竟然无法观察飞轮上的1缸记号,当转动曲轴对准飞轮上的的1缸记号位置,此时观察曲轴胶带轮的1缸的记号,发现它并没有和胶带罩壳对齐,而是提前至胶带罩壳记号的一定的角度,由此说明,该车点火正时肯定不正确。 .l.a(_R
  拆掉正时胶带和曲轴正时胶带轮,发现和正时胶带轮一体的定位键因为此次事故损伤,和曲轴的键槽发生了一定的位移。这样按照已经发生内部位移的胶带轮记号和胶带轮罩壳对准1缸位置,实际是点火推迟了一定角度,造成点火过迟,影响了汽车的起动。 Y1]n^
  随后更换掉曲轴正是胶带轮,重新对准正时记号,发动机顺利起动,故障排除。

网友(2009-09-27):
楼主是搞什么的记性这么好维修过程说的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