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通大家有什么好的加工工装?

楼主(2007-12-21):
看简图,铸钢件的三通,我们叫鹅脖,内孔铸造,三通三处接口处加工,精度如图,粗糙度1.6,三个出口都有同轴度和垂直度要求:正负0.1,,怎么设计一个效率搞的工装?

楼主:
bmp格式的,怎么办才好呢?

网友:
感觉工装跟设备不分家,楼主有什么设备?是打算在车床加工么?

楼主:
普通卧车或者数控卧车,前面加工过几个,用四爪夹住校正干的,很费劲,质量还不能保证,

网友:
楼主可以给126.93端和94.14端内孔配带中心孔的闷头,中心孔要带螺纹阿,不然拿不出不找我
1)卧车 两顶光出螺纹端外圆,劈端面
2)卧车 拆螺纹端闷头,中心架支撑螺纹端,车镗95.14+/- 0.02成形
3)卧车 镶配95.14+-0.02孔闷头,两顶加工螺纹
4)卧车 两顶加工126.93+-0.02端成形
5)立车或者卧车  加工三通未加工端 ,这个比较简单了
个人意见,准备挨砖

网友:
楼主:利用三通内孔做一工装,工装图纸晚上发到社区。
1.上芯棒车外圆,内孔。(工件总长图纸没标注)
2.车侧面做一夹具。

网友:
期待版主的图纸

网友:
楼主:上图有误,看下面图纸。

楼主:
希望能发成图片,不要用CAD,我的计算机没有这个。。。。。图纸忘了2个尺寸,

楼主:
5楼的车一用的什么?没明白,是堵吗?内孔由于为铸造形状,堵不知道怎么好用呢?(黄色为内腔铸造尺寸,黑色为要求加工的地方,除外形)

楼主:
6楼版主的芯棒,我也考虑过,因为内孔的质量较差,怎么能紧固和找正外形呢?

网友:
回复楼主.也可以叫堵,车个有中心孔堵头敲进去
黑色是要求加工的地方?不会哪个弯管部分也要加工? 想着也不会撒

楼主:
可以看图,有几个地方标注非加工符号,不加工,黄色为内腔!

网友:
此件为车床加工的普通工件,楼主说的用四爪加工是没问题的,只不过加工费时,费力。需做两个工装解决就简单了。
首先明确你的三通是不是三头都有螺纹,如果有,更简单,更容易定位。(因为我没看见下面最大的尺寸,是不是螺纹)。此件完全是三爪卡盘加工。
第一:卡上或下一头,粗车,然后掉头粗车,精车成活。
第二:做一个螺纹胎具,把做好的一头旋进去,再加工。这样第二头就做好了。
第三,做一个L型工装,在L横面打孔,把做好的一头固定在上面(螺纹固定),算好中心距,加工成活。

网友(2012-05-30):
看看到底如何

网友:
路过学习。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