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赛欧发动机加速不良故障

楼主(2007-12-21):
奇怪的赛欧发动机加速不良故障

  一辆2002年款上海通用别克赛欧轿车,行驶里程65 000 km。该车行驶中有加速不良的现象,发动机怠速时有间歇性抖动现象,并且有一定的规律性,踩下加速踏板提高发动机转速后怠速抖动现象就会消失。

  接车后,连接TECH2调取故障码,发动机控制单元PCM无故障码存储。查看发动机数据流,长期燃油调整值为4%,短期燃油调整值为6%。在此需要说明燃油调整值的含义,长期燃油调整值是由短期燃油调整值得到,并代表了对燃油偏差的长期修正值。显示0%表示为了保持PCM所控制的空燃比,燃油供给不需要任何补偿;显示明显低于0%的负值表明存在可燃混合气过浓工况,并且燃油的供给正在减少(喷油脉宽减小);显示明显高于0%的正值表明存在可燃混合气过稀工况,并且PCM正在增加供油(喷油脉宽增大)来进行补偿。查阅相关资料,该车的长期燃油调整值稍有偏高,还算正常。氧传感器数值在100~900 mV之间不断变化,属于正常,查看其他数据也没有发现问题。

  进行基本检查。发动机高压电正常,火花塞燃烧状况良好,因此可以基本排除点火系统存在故障的可能性。接着又对燃油系统的油压、保压状态以及喷油脉宽进行了测试,结果一切正常。为了排除由于燃油系统雾化不良以及怠速步进电机脏污造成的影响,维修人员对怠速步进电机和喷油器进行了彻底清洗,而且怠速步进电机在诊断仪的控制下能够顺畅动作。将怠速步进电机装复后,发动机怠速抖动的现象有所好转,但并未彻底消除,而且行驶中加速无力的现象没有任何改变。再次查看数据流,长期和短期燃油调整值均为0%,从发动机转速数据中可以看出,发动机转速在较小的范围内波动,并有规律地循环,怠速步进电机(IAC)、进气歧管绝对压力传感器(MAP)以及节气门位置传感器(TPS)等主要传感器的数据未发现异常。

  既然电路和油路都正常,各主要传感器也不存在故障,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故障的发生呢?笔者认为,如果发动机排气系统存在问题,例如三元催化器堵塞造成排气背压过高或排气不畅,也是导致发动机怠速抖动和加速不良的常见原因,而且该车已经行驶了6万多 km,三元催化器有可能出现问题。于是又对排气歧管和三元催化器进行了检查,而且拆下氧传感器,在其安装口上连接排气背压测试仪对排气歧管进行排气背压测试。发动机工作时,排气背压测试仪显示排气背压低于20 kPa,这说明排气系统没有堵塞现象。

  维修工作进行到此似乎陷入了困境。笔者想起,曾经维修过一辆别克君威轿车,当时的故障现象是发动机起动困难,故障原因是曲轴胶带轮信号齿圈损坏,导致发动机电脑收到错误的曲轴位置信号。虽然这辆赛欧轿车的故障现象不同,但是曲轴位置信号错误也可能造成点火提前角错误,从而导致怠速抖动和加速不良的现象。这两辆车的故障原因会不会相同呢?想到这里,维修人员对该车的曲轴胶带轮进行了仔细观察,并拿来新的曲轴胶带轮进行比较,果然发现了问题。该车的曲轴胶带轮固定花键凹槽已经发生了严重磨损,使得曲轴胶带轮在与曲轴上的花键配合时松旷量加大,而且固定曲轴胶带轮的螺栓的扭紧力矩没有达到标准,致使曲轴胶带轮在发动机工作过程中发生径向的晃动,造成曲轴位置传感器采集的曲轴位置信号错误。安装新的曲轴胶带轮后并按规定力矩拧紧固定螺栓,试车故障排除。

楼主:
自动变速器液压控制阀体的检修

自动变速器液压控制阀体的检修

自动变速器内电控系统、液压系统、机械施力装置三者是相互紧密联系的。而液压系统尤以油路控制阀体甚为精密,象印刷电路板一样迷宫般的油道,大小不一的柱塞,长短粗细不一样的弹簧,钢珠、塑料球、滤网座圈、限位片、蓄压器等称谓可说是五花八门,零件方向、位置、大小可谓眼花潦乱。对阀体进行修理一定要有详尽的资料,充分地了解和审视后才能动手。对于AT波箱而言,只有当摩擦片严重烧损、行星齿轮装置磨损、车辆行驶公里数偏1/4、ATF油严重脏污才会考虑对阀体进行解体清洗检修。

  电控液压自动变速器,油路控制阀体失效原因多是内部过脏、堵塞油路所造成的。解体清洗阀体是大修自动变速器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①将阀体从变速箱底部拆卸前,应先拆卸外部电磁阀扁平导线时,要格外小心。由于扁平线一侧的电磁阀接头为塑料制品,长期浸没在ATF油中,高温下很脆,应用自制的专用工具,完全插入电磁阀插头下边,并按这个方向拔下插头及线束,妥善安置好,取下外表易掉件,记住原来位置,将阀体放入煤油中浸泡多时,然后取出空净。
  ②将阀体放置于干净的工作台上,拆掉上下阀体间的连接螺丝,将阀体上部和中间的隔板一同握紧拿稳,同时一起翻过来使中间隔板向上(此举可使单向钢球不会跌落),然后拿起隔板进行下一步作业。拆下隔板后,在控制阀体的柱塞拆卸前,应利用油路隔板上的残油,用1张稍厚的白纸板复印下油路隔板图,并将油路隔板中所有零件逐一地在图上标明,以便装复时备查参考。
  ③将阀体放入干净的煤油中,用化油器清洗剂清洗,可用小毛刷清理沉积在油道中的油污,必要时用尼龙布擦试,目测阀体上不应有裂纹和变形,各柱塞用小起子拔动应运转灵活,活塞表面应无裂纹,将空干的阀体平放在桌上,往各油孔和油道内注入少许的自动变速器油,同时从隔板上取下各小零件,取一件清洗一件,擦干后装入阀体中,同时检查各部件应完整良好。
  ④检查柱塞是否卡滞,在控制阀体中除手控阀柱塞没有限位装置可直接拿出外,其余所有柱塞的外端都有限位装置,限位装置有圆柱、卡片和卡口销三种。圆柱形限位装置只需向内轻推柱塞,限位销便可脱落,卡片或开口销则需用工具进行拆卸,在拆卸过程中需用手指或旋具抵住柱塞,以防限位装置拆出的瞬间,柱塞在里面弹簧的作用下弹出。
  若柱塞在阀孔中有卡滞不能自由落出,可采取用木锤或橡皮锤轻轻敲击阀体将其取出。卡滞的柱塞可用1200#砂纸沾上ATF油沿圆弧方向打磨,只能打磨柱塞,也可用牙膏研磨,不能打磨阀孔,打磨到立着的阀体上。柱塞在干净的前提下,仅依靠自身重量便可缓慢滑到另一侧位置。拆卸柱塞过程中,最好是检修完一组,重新装配后再拆另一组,以免彼此间装错位置。
  检查弹簧的自由长度和直径,逐一对照维修手册上的资料,检查阀体内所有弹簧的自由长度和直径是否符合标准。新换弹簧也需要做这方面的检查,漏装单向球阀会造成相关档位出现严重换档冲击,同时节气门阀减振块装错位置也会造成换档冲击<阀体中部位置,样子象卡片>。一定要注意所有部件的前、后、左、右相邻位置,任何一点小小的失误将会导致阀体无法正常工作。
  ⑤更换控制阀体上的密封圈,施力装置的工作油路是否密封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1.施力装置工作活塞上的密封圈;2.蓄压器上活塞密封圈;3.控制阀上的密封圈;4.离合器支承进油口两侧密封环的密封状况。大修时这4个方面的密封圈都必须彻底更换,蓄压器活塞是否有裂纹、活塞环是否磨损一定要认真检查,否则大修后自动变速器极易烧磨擦片,通常行驶3000km左右施力装置又会重新烧蚀,与以上四个方面均有直接关系。
  ⑥将隔板洗净擦干,同时检查隔板不应有较大的变形,仔细观察各油孔处应圆滑不漏光(将单向球阀放置隔板相应孔中)用灯光照射,反面看有无漏光。注意阀体新旧密封垫和隔板必须紧贴在一起,检查纸垫上所有的孔径和油量走向是否与阀体上一致(此项很重要)。同时用ATF油浸泡要装的密封垫几分钟后,再按拆开时的步骤,应将阀体平放将部件逐一推入,而不要将阀体垂直竖立。然后将上下阀体、中间隔板扣在一起,均匀地交叉上紧连接螺丝(注意螺丝有长短,不要装错位置)。紧固力矩一般在5-10N·m之间。例如大众变速器控制阀体螺栓紧固力矩为5N·m不可过大过小,力矩的大小直接影响油压。至此阀体装配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