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类似这样的零件需要什么样的加工中心。【请教】

楼主(2007-12-22):
以前问了一大堆的问题,这次干脆直接了当地问算了,就是加工类似这样的零件,小批量生产,每次100件左右。

由于资金有限,想买性价比高的加工中心,或者说够用的尽量便宜的。

加工精度不需要特别高,能达到+-0.08mm的加工精度就足够了。反而对粗糙度的要求稍微高一些,1.6以上。

忘记说材料了,主要是铝合金。

附件中是SolidWorks格式的3D效果图。

谢谢!

网友:
这个精度,国产机可以作到,光洁度选择好加工参数和刀具也没问题.

楼主:
由于软件无法直接上传,只好压缩打包,尺寸方面不知有没有什么讲究,不过尺寸都不大,只是工作台大的可以一次多装夹几个来加工。

楼主:
上一些样板的照片,不知普通的炮塔铣床厂家改装的数控铣床能不能做出来呢?还是一定要数控铣床或者加工中心才行?

网友:
我看了你的照片,请问可以上传图纸吗?1.6的表面粗糙度铝合金推荐使用金刚石刀具。现在家里CAD,SOLIDWORK,一个都没有,连打印机驱动也还没装。

楼主:
图纸在1楼的帖子上面有。
如果粗糙度降到3.2的话,设备和刀具的成本会降低很多呢?

网友:
机床的性能与效率,质量有很大的关系的,如高速机与普通机的差别就很明显,再说产品类型比较固定,只要精加工或粗精加工都要考虑的话是可以区分开选机床也许更经济的

楼主:
谢谢你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