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传输线 ,线上走的是玻璃瓶---请教

楼主(2007-12-22):
各位大侠好,请教.:

一条传输线 ,线上走的是玻璃瓶,然后给玻璃瓶放瓶盖,是手动放的,再通过一个气动压盖机来垂直击打瓶子, 便盖子

套紧.压盖机击打瓶盖时的时间是0.8秒,使用的气源压力为0.4~0.5Mpa。当压盖机击打时,会不会给传输线造成瞬间停顿的

现像?

谢谢!

网友:
输送线的瓶子是规则排列的吗?如果是,输送线最好采用步进式输送,动作协调。

网友:
感觉需要气动压盖机同步转动。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意见.瓶子不是在一条线上出来,但不是间距相等,压盖机是由光眼控制,来瓶即打.其实是我表达不清.在整个生产线上,压盖机工作不会造成传输线停顿.原因两点:一,击打时间少,二动力头功率可以承受.现在考虑把压盖分离出来,二位的意见给了我启发.感谢~~~~~~~~~~~

楼主:
更正"瓶子是在一条线上出来的"~~~

网友:
可以考虑用光眼控制机器停顿,同时压盖

网友:
我也正想做一个,楼主试过没有?

楼主:
随处风流:以前我们都是把打盖机直接装在线上的,由于破瓶问题,现在想把打盖机分离出来,现在就在做这个,不知道您想做的是哪一种,有什么好的想法大家一起来研究啊~~~

网友(2008-03-05):
想分出来不难啊!你可以做个星轮把瓶子弄出来啊!

网友(2008-09-06):
你好,你的压盖机是几头的,八头的压盖机、制动溜盖,靠的是凸轮顶瓶托来压盖,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样的,手动填盖,产量太低了吧?早就淘汰了吧?

楼主:
老话题又翻出来了,回10楼的朋友,如您所说的是全自动的压盖机,很多厂家早已使用,但半自动的手动填盖压盖机在很多小厂一直沿用,产量其实并不小,只是要多花一个人工而已,一般说来都是操作主机的人来兼这个差~~~~~~~~

网友(2009-06-04):
自动旋盖机多好呀?

网友(2009-07-05):
网上有视频,应该不会产生停顿的

网友(2009-11-17):
不太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