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一台铣床,请各位指教

楼主(2007-12-22):
由于生产需要,车间准备采购一台铣床,本人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特向各位请教:
1.主要作用:铣削键槽;
2.  最大工件要求:轴类零件直径300以下,键槽宽度70以下。
请问:满足以上条件的情况下,应选择的铣床型号?国内铣床的主要生产厂家及大致价格.
有劳各位啦!

网友:
一般立铣就可以,比如X5032,北京第一机床厂,价格应该在八九万左右.好处是功率合适,产量大,配件好买,维修方便.

楼主:
感谢一楼提供帮助,请问能告诉我铣床的型号具体是表示什么吗?比如:车床C630代表回转半径为300mm的卧式车床,那么X5032表示什么含义呢?

网友:
你别说我原来没怎么注意,X5032实际老型号叫X52,X指的是铣床5指的是立式如果是6就表示是卧式32可能指的是该机床工作台尺寸320mm×1250mm.

网友(2008-03-10):
32好像是说的最大铣刀直径吧 不好意思我以前也没有怎么注意这个问题 因为钻床是这么定的

网友:
从手册中抽取铣床介绍部分,供您参考!
这种铣床很扎实,好用!

网友:
多谢憨老马,我也在关注

网友(2010-06-09):
多谢老马 我也准备买台铣床 不知买 什么样的好

网友:
还是联系些厂家自己去看比较好  可以做更合适的选择

网友:
下了
咱打不开呢
浪费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