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轴如何加工定位?

楼主(2007-12-22):
大家看看这样的轴如何加工哦!
单位接到日本订单,加工这样的轴,45号钢,冷拉光圆,棒料直径16MM。加工以后一端直径5MM。另外一端8MM。加工工序现在暂时是这样:1、车加工,5和8处加工到5.1和8.1,带打5MM直径处的中心孔,8mm处中心孔不加工2、8MM处中心孔追加工,使用仪表车 3、双顶磨削5mm外圆 4、滚齿机上加工8MM外圆处的花键槽 5、磨削8MM处外圆。但是发现这样加工以后,同心度不良。最初预想是想采取有副主轴功能的车削中心加工两边中心孔。但是发现由于副主轴夹取在车加工表面,这样双顶针同心度反而更加不好。采取后道追加工同样定位不好,无论怎样始终会使用到车加工表面作为定位基准,(16的外圆很短,无法做定位用)这样很难避免同心度超差,最大有0.03~0.07,已经超过了图面允许要求,且不稳定,无法满足批量加工需要。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办法加工它?图面上同心度公差都很小,难哦!对了,更加麻烦的是滚齿后还有滚齿外圆跳动要求,一样是0.02。一个轴就是5.4个美金啊!看上去简单的东西做起来真麻烦!

网友:
双顶针(死顶针)车
---
---

网友:
先大致车出样品,预留余量,采用双顶针进行精加工。

楼主:
批量生产,1个月十几万,几十万的加工量。楼上两位的方法不是没有尝试过,加工起来十分费时间,不值当。需要想个可以批量加工的法子.

网友A:
楼主能否这样:留工艺夹头,一夹一顶,车、磨全部,最后切掉夹头。

网友:
高度关注中,高手们请积极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这样:留工艺夹头,一夹一顶,车、磨全部,最后切掉夹头。

抱歉哦,这个必须一定要加工出双中心孔,而且确保同心度要求,难哦!工艺头留到最后加工的话另外的中心孔还是不好啊!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单中心孔,用反顶针加工哩,最后反正就是中心孔不好加工。

网友:
第一步;用双顶尖车(余磨量)
第二步;磨床磨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如果让我赶着个的话就用着法

网友:
可否几部车床同时加工。1#车床夹8MM端加工粗车16MM、12MM、5MM端及中心孔。2#车床粗车1#加工后的8MM端及中心孔。3#车床双顶尖精车各尺寸(留磨余)。最后就是磨加工和花键槽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发个原图给我呀,,,谢谢

网友:
1、夹粗车再打中心孔
2、精车
3、磨
加工设备,普通6132车床或6140车床加外圆磨床
千万不能用仪表车床

网友:
就此零件本身而言,很好加工,方法逃离不了粗车、精车,实在不能保证还可以留量外圆磨,
此产品关键是量大楼主是要寻找一个能满足精度又高效的方式对吧?
  • 暂定,14型或16型车床6-8台,小型数控4台,滚齿机4-8台,或铣床(这点好像不妥,精度不宜保障)
  • 粗车。粗车完成一端后掉头平长短至尺寸,制中心孔;上鸡心夹头加工另一端(对顶,这点不用说了吧^_^)
  • 合金顶尖、鸡心夹头;上数控车,按图至尺寸。
仪表车这时候还真的不能显现出优势。上面的工序2应一批一批的加工,需要将人力调配好,双班倒,每班6小时。
算是抛砖引玉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但是这样的东西按照我们厂现在做有些不现实。现在我们厂采取瑞士型数控车床(SWISS TURN)加工,单独车加工使用1分22秒13,然后追加中心孔8秒一个,磨削+滚齿不超过90秒,按照楼上各位朋友给的方法,那么设备要上不少,人也要多,这个有些不现实。现在我5台加工一天就可以快5000根轴。12万只要24天就结束了。如果大量采取磨削、分多道加工的话,时间就上去了。我们厂是一个以订单过日子的企业,如此这样,完成订单都有问题了,而且工序费会直线上升,成本和效益会有影响的。

网友C:
感觉车削没有难度,分两段加工就可以,车个全包容夹具,就可以保证同心,难度是在滚齿上面,外径太小,要是用两顶针定位,势必出现跳动超差,看看可以使用一顶一夹滚齿吗?

网友D:
如果工序安排不当,只顾着完成订单而不顾质量就等于在毁掉自己的订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工序安排不当,只顾着完成订单而不顾质量就等于在毁掉自己的订单.

现在采取的措施就是全部检查,15%的不良率。还是有赚的。不过是少点而已。所以我才要过来请教大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车削没有难度,分两段加工就可以,车个全包容夹具,就可以保证同心,难度是在滚齿上面,外径太小,要是用两顶针定位,势必出现跳动超差,看看可以使用一顶一夹滚齿吗?

现在就是采取夹5顶8来滚齿的。问题基本不大。我现在困难的是滚齿以后滚齿外圆跳动不好,难保证在0.02以下,而这个0.02是通过车削保证,不是滚齿保证的。

网友D:
那你就把滚齿外圆留几丝余量最后和其他外圆一起磨削,但是测滚齿外圆跳动不太理解.

网友:
仪表车肯定不行,跳动太大.达不到工艺要求.
我的设想是这样的.原图不是很清楚.
1.断料.
2预磨
3车短的那头.打中心孔(数控车床做)
4调头,车总长,取下公差偏上,打中心孔(滚齿料会伸长)
5双顶尖车.
6客户喜欢磨过的.那就粗磨,半精磨.注意轴承档(先磨这里)
7那就滚齿吧
8下面就是磨了
这个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没见过原图.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请先检查下16冷拉料的圆柱度,估计会在正负0.1左右,这样需要上无心磨磨成精坯,然后再进行下道加工。圆柱度检测可以采用投影。楼主用的设备没问题,工艺也对,只是在车加工中心孔时必须使用软抓。62黄铜的就行,一般3-4小时从新镗次抓,同心度可以保证在0.025-0.015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就把滚齿外圆留几丝余量最后和其他外圆一起磨削,但是测滚齿外圆跳动不太理解.

呵呵,滚齿外圆车加工就可以保证了,何必要磨呢?而且不仅是滚齿外圆有同心度要求啊,我不见得全部都磨吧。

网友:
中心孔的精度要好
顶尖的精度要高
保证同心度最好的方法,我目前见到的也就是用双顶尖了
应该还是在双顶尖上找原因

网友:
貌似 我们做的和这个像哦
1 一端中心孔并粗车小头
2 反打中心孔  外圆车出。
这样中心孔 可能好点?

网友(2008-01-22):
要是你滚齿后发现外圆跳动超差,好像不可能,你可以看看是不是毛刺造成的,你们这个产品的检测是用什么手段?

楼主:
回复 网友E:

毛刺?不怎么可能啊!外圆跳动即使是毛刺也是一个或者几个点上有毛刺,不可能全部都不好吧?现在采取双顶针,微米跳表测量。

网友:
先用无心磨床研磨(圆度保证在1UM内),然后用双头车床(中间夹持,两端同时加工),再用无心磨床研磨。

网友(2008-08-18):
回复1#

我觉得是滚齿时候先磨外园的 工艺有可以斟酌的地方。是否考虑,粗车,留量,磨两头外园,留量,滚齿,再磨,成型。不知道大家的高见如何。

网友:
唉~~~看着都不想再回帖了,忍不住还是要回一个!

  要求既然这么高,拜托将冷拉料换磨光料,将旋转导套换回固定导套吧,车出来的的精度能达到0.005以下,其他工序你觉得还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地方吗??高精同心度的车件(0.01以下的大批量生产),必需要磨光料再加固定导套来实现,冷拉+旋转导套我记得极限在走心机上也只能做到0.005~0.008左右,

引用 楼主:
大家看看这样的轴如何加工哦!
单位接到日本订单,加工这样的轴,45号钢,冷拉光圆,棒料直径16MM。加工以后一端直径5MM。另外一端8MM。加工工序现在暂时是这样:1、车加工,5和8处加工到5.1和8.1,带打5MM直径处的 ...

网友:
其实这个工件问题最大都是切削余量过大,走心机通常只能一刀车完所有余量,所以车削精度可能达不到图纸要求,这里估计除了你和我都在使用这种车床外,回帖的都不知道车削过程之中是如何加工的.

  瑞士车床有种刀架高级得多的,左右刀架是分别独立控制,主轴Z移动时,左右刀架分别独立控制到不同尺寸外圆处,一把刀走的位置稍微前的,一把刀具稍微后点,同时在车削外圆时,等于开粗精车同时一次Z轴向运行了就加工完毕了,你要求的精度随随便便就能达到,赶紧叫你老板买新机,或者发来我这里加工算了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但是这样的东西按照我们厂现在做有些不现实。现在我们厂采取瑞士型数控车床(SWISS TURN)加工,单独车加工使用1分22秒13,然后追加中心孔8秒一个,磨削+滚齿不超过90秒,按照楼上各位朋友给的方法,那 ...

网友:
利用数控磨床可以达到要求,数控磨床有刀具自动补偿功能,上面除了滚齿之外,所有的尺寸都可以用磨床加工到位

网友(2010-09-15):
数控磨床,斜切磨的话可以把砂轮修整成型 除了滚齿轮部位不磨之外其他部位全部可以一次性磨下来。

网友:
赞同先车后磨,最后割掉。。。

网友(2010-10-26):
学习了,轻轻飘过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