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素钢中,黑退料和光亮料有什么不同?--请教

楼主(2007-12-22):
碳素钢中,黑退料和光亮料有什么不同?化学方面和机械方面还是热处理方面?--请教

楼主:
没人能知道吗?

网友:
热轧钢
热轧钢+冷拨----表面冷作硬化

楼主:
谢谢,还有更详细资料吗?

楼主:
我了解到,他们的化学性质和机械性能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做热处理的时候有些不同!
而且一般用较差的坯料生产黑退,用较好的坯料生产光亮带.

网友(2010-03-06):
本司长期供应:双光铁料、冷轧钢带、冷板、电解板等金属材料!中润金属唐生(15818013515)

网友:
黑的一般是热轧,光亮的一般是冷拉。

各有优点,冷拉精度高,机械性能好,但如果直接使用,容易生锈,表面一般有防锈油。

热轧的规格多、容易购买,表皮为氧化层,仓库中放置不易生锈(要干燥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