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加工,排工艺?

楼主(2007-12-22):
谁能加工,排工艺

楼主:
还有一个,注意表面

网友:
零件长度惊人,要是2/3长度以下就好做了,以前做过类似的(单件)。对这么长的没把握,主要是外圆磨削时候径向受力变形,能否加个辅助支撑?没见过
另外楼主零件上键槽宽度要求也很高,不知道做什么用的,第一次碰到
另外这种精度的零件半精加工后一般都要自然时效处理或者人工时效
渗氮就放在最后一道工序吧
期待高手出现

楼主:
高转速的芯轴,近万转每分钟

楼主:
高处不胜寒
渗氮到底加在哪道工序?

网友:
可以传一张其它格式的图片吗?

楼主:
看着图纸肃然起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
渗氮到底加在最后工序,处理完后抛光就OK了

网友:
直接上传图片比较好,
现在的设计软件版本太多,
电脑上不一定会安装,
楼主会减少很多好意见的机会

网友:
渗氮应在磨前,注意考虑加工余量和变形。
对于细长轴的磨削不是难题,支撑有时是必须的,甚至不止一个。个数越多调整越困难。
现在看不见图纸,等看看图纸再说。

网友:
我的想法供楼主参考:一楼图纸工艺
1.调质
2.车总长,钻中心孔
3.粗车各台阶,余量0.6.(螺纹车至要求)
4.去应力
5.粗磨,余量放0.2
6.铣槽.
7.渗氮,深度大于0.6.
8.去应力
9.研中心孔
10,精磨
此工件比较难加工,精度要求较高,属于细长轴,对磨削加工要求较高.

网友:
请大侠们参与讨论.

楼主:
仔细研究吧,没那么简单,渗氮层我认为根本保不住

楼主:
渗氮深度能到多少?这个前题很重要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3773&highlight=%C9%F8%B5%AA渗氮深度请看本社区以上连接。基本同意冰雪钱的工艺。可以在车总长钻中心空后就加道去应力工序。然后在粗磨前加道研中心孔。毕竟就0.008的同心度。对中心孔要求很高。还有要选用精度级别较高的磨床。磨削时不赞成加挡块,可以在中间加个托块防止工件自重下垂。磨削进刀以0.002为单位。

网友:
呜呜!我的CAD打不开,版本太高了,楼主能不能以R14格式保存或抓图发上来.

网友:
这个芯轴确实牛,我给补张图吧
期待高手出现

楼主:
高手都到那里去了?
拥有什么设备这个产品才能实现?

高处不胜寒

网友:
  这个不是很难做的,严格控制工艺就行。建议渗氮工序放在精密磨加工前。
 我的工艺:下料-锻造-粗车-调质-精车-低温去应力-粗磨-铣键槽-低温去应力-半精磨-渗氮-精磨-检验

网友:
  有问题加我QQ527288761,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
该工件精度不算高,主要问题如前面所说,是细长轴。磨床用普通精度的就足够了,只是规格要大的,如1332X1500的。有批量还是用数控的。但中心架是要用的,最好用两个,位置在45和25处将工件隔成3段,先上25处的中心架把该尺寸磨到位,再上45处中心架把该尺寸磨到位。仔细调整两个中心架打表保证两处的跳动。剩下的就好办啦。锥面最后加工,最好不从新装夹,就是麻烦些。
渗氮放在精磨前,应该能保证深度的。
这有点象真空泵里的转子,前段时间干过,不过没这么长。

网友:
恩,很长的轴,像这类轴要做探伤执行的标准是what?,我一直找不到相关标准

楼主:
我认为最难得是
我们留的精磨余量是多少?
在热处理渗氮后有变形,
余量大渗氮层没法保(0.4),余量小磨不出来

谁知道渗氮最深到多少?

网友:
气体渗氮对零件变形影响是有,但是很小,半精磨后悬挂渗氮,但是渗氮时间比较长,根据深度要几十个小时,半精磨前时效,半精磨后留0.1余量,渗氮时候控制渗氮层深度(图纸要求渗氮尺寸+0.1),精磨后渗氮层自然就达到图纸要求。没做过这么长的

楼主:
图纸要求是0.4
0.1我就爽了

网友:
不难干.
1.粗车2调质3半精加工留么量4洗键槽5渗碳6校直7研中心孔8么床上中心架配么锥度和所有尺寸.9完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最难得是
我们留的精磨余量是多少?
在热处理渗氮后有变形,
余量大渗氮层没法保(0.4),余量小磨不出来

谁知道渗氮最深到多少?

我在前面的回帖上已经给出连接了,有明确的深度,大约在0.3--0.6

楼主(2008-01-25):
在热处理渗氮后有变形,
余量留的大,精磨后渗氮层没法保(0.4),
余量小磨不出同心度

网友:
气体氮化变形要小些,一般在0.5厚度。时间久了硬度会下降。

网友:
我是这么想的 采用管件加工(因为内空的表面无要求  公差也合适

然后就是粗加工   再就是热处理   然后就是无心磨磨外圆  内圆,用外圆磨的话容易变形

再就是坐标磨磨孔(直径3.8的)

楼主:
楼上请看清题目,一万转的东西,那能用管件,注意有动平衡的问题

楼主:
回复 杭州学徒

回复 杭州学徒 大侠
照你这么说单边只留0.1的磨量,而且直线度足够0的话
问题的节点我认为
1:采取什么样的渗氮工艺
2:工序的衔接和排序

楼主:
有没有二次渗氮的工艺?

网友A:
如何检测平行度?

各位大侠:
        现在有一工件有两Φ28通孔,中心距34,平行度要求±0.02,加工完了之后如何用简单的办法检测,请各位大侠帮忙支招。我现在没有专用检测器具。能不能用通用检测器具检测?先谢谢各位朋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二次渗氮的工艺

网友:
2氮不是不可以,,以前我们生产的料筒采用过这个方法,
麽过内孔后再来一遍,只是这个工艺件要求不高,不知道你的怎么样。参考一下吧

网友(2008-09-27):
招聘

招聘技术部经理,品质部经理,主要产品:液压马达

负责机加工这一块

网友(2012-05-24):
你这也太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侠:
        现在有一工件有两Φ28通孔,中心距34,平行度要求±0.02,加工完了之后如何用简单的办法 ...

可以上平台,用表打啊,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