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刀具,加工发动机缸气嘴导管---请教

楼主(2007-12-22):
因为有很多的客户在用PCD加工气嘴导管时因为成本太高,而采用硬质合金.前两天我用硬质合金加工试用结果是107个孔目标是200个.粗糙度平均是2.2工艺要求是1.6.采用主轴转速是2100转/分,每转进给是0.1mm,D9.0, 请问有谁能知道更好的切削参数,谢谢

网友:
刀具供应商怎么说?他们应该有手册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回复
   刀具商已试用很多种同样材质刀片,其中导引角是15度/30度,径向前角是6度的最理想,但还是达不到要求.很难找到一个好的集合点.所以请教.手册也不是很有用
就是刀片的角度,还有刀片加工时的背锥调整(刃口到刃未的斜度),和切削参数,不知道最理想的集合点?

网友:
首先加工气门导管最重要的质量要求是和阀座的跳动和圆度要求。我认为使用PCD刀片并不会提高成本,如果使用国产PCD刀片例如郑钻的,每片只需不到600元,但可稳定加工1000件以上。
  另外在刃口上最好做出75度倒菱,宽度大于余量。背锥保证在10左右。
  最好针对导管材质作金相组织和硬度测量来分析,看导管的毛胚是否稳定。

网友:
如果硬质合金刀具性价比可以超过PCD,PCD刀具就会退出市场了.呵呵.

网友:
PCD应用在此类工件加工应该是很成功的,我的客户就有

网友(2008-01-21):
可以适当降低钻速

网友(2008-05-30):
应该用左旋铰刀吧,用刀片较果肯定没寻么好啦

网友(2019-08-30):
PCD耐磨性比硬质合金好很多,还是建议PCD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