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螺丝的规范热处理工艺

楼主(2007-12-23):
如图,要求达到12.9级的螺丝该用何种热处理工艺。氮化可以吗?谢谢。在此也谢谢版主以前对我的帮助。以前我的名字叫北海道,

楼主:
补充说明

是以下面的图为准,上面的图不好加工也就没做。

网友:
是北海道网友啊,自从社区版面换新之后,很多网友都不认识了, ,还有很多网友没有把自己的网名更改过来。12.9级的螺丝?是指抗拉强度级别吗?要求瞒高的。

网友:
手册查询:12.9级螺栓
抗拉强度:1200
硬度:HB366-414
屈服强度:》1100
螺栓材料及处理:合金钢淬火并回火,材料要具有良好的淬透性,以保证螺栓芯部在淬火后回火前得到约90%的马氏体组织。最低回火温度:380度。

网友:
第1张图打不可
第2张;应是紧定螺钉,有标准件。是否把图纸尺寸往标准件靠?

网友:
SCM435,接近42CrMo
请搜索42CrMo,搜索方法点击全文搜索

网友:
这张图纸看起来有些费力呀.不符合机械制图标准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