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弯机开机归零的时侯,X轴直接向前走---求助

楼主(2007-12-23):
各位高手好,小弟的拆弯机有点问题,开机归零的时候 X轴没像以前那样向后走,而是直接向前走,是什么原因呀?谢谢。

网友:
X轴?L轴吧!

可能是L轴的数据出错,我单位用的是AMADA的数控折弯机,三轴的,由于数据出错,L1和L2轴不能归零,重新设置后一切正常。

网友:
RE 1楼

如果重新开机,还往前走的话,可能是你的机床上的行程开关坏了,或者是档片碰不到行程开关的触点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折弯机是什么型号的?X轴是挡尺横向移动轴吗?机床用的什么系统?

网友:
你是用的什么牌子的  是通快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