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有什么方法加工球体?

楼主(2007-12-23):
请问普通车床有什么方法加工球体?
谢谢。

网友A:
是什么材料,可以给个图吗?一般用成形车刀,若要球面光滑,则预留一些加工余量,然后用自制的环形刀(带万向节)加工,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材料,可以给个图吗?一般用成形车刀,若要球面光滑,则预留一些加工余量,然后用自制的环形刀(带万向节)加工,效果不错。

45#钢的
记的以前我看到在拖板上改装用齿轮加工的很方便   就是不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A:
在拖板上改装用齿轮加工?这个我要学,您能形容一下吗?我的方法不用齿轮,是一个带环形刀(带万向节)的刀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拖板上改装用齿轮加工?这个我要学,您能形容一下吗?我的方法不用齿轮,是一个带环形刀(带万向节)的刀柄。

你好,我想知道带环形刀(带万向节)的刀柄。是怎么个样的
是不是万向节这个节构,就两个部分,环形刀跟刀柄对接,中间是糟的,这样行不行???

网友:
环形刀(自制,自磨)+万向节(自制与环形刀形成万向节)+刀柄

网友:
半球还是全球?
全球的话不知道怎么装夹?
半球的话,感觉90度偏刀+圆弧刀就可以了!
本人曾经就用外R刀高转速切45号钢圆弧,基本保证圆弧样板测量在2~5丝里面。一直以此引以的自豪的。

网友(点评):
牛,这样还能保证2-5丝

网友:
的确,全球的车加工是一个难题.但总会有办法的.大家想想.积极发言.或者是压铸加研磨又或者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拖板上改装用齿轮加工?这个我要学,您能形容一下吗?我的方法不用齿轮,是一个带环形刀(带万向节)的刀柄。
学习,,我想知道你的刀具是什么样的

网友:
这个是我们这里用的中托板安装车球装置。

网友:
加装一个可以作圆周运动的刀架。

网友:
看来磨刀子  还是真工夫

网友(2008-06-06):
工件回转+刀具回转=球体

即使是超精,也用这种方法。

人工髋关节球面就是这么超精到3微米的球度滴。。。

网友:
请教,全球工件怎么回转?

网友:
全球是在大半球的加工基础上,再扫尾的

网友:
楼主不说加工数量?
有一年比赛时做了一个,用手赶加工了40mm直径的大半个圆,精度0.05mm。15分钟一个。没效率可谈,但也是加工方法呀!

网友:
全球加工是在大半球加工完后再加工的加工。可以用一个简单工装。、
两顶住已加工球面再车,两顶是凹型圆弧(按加工球直径设计制作)紧密贴紧已加工球面进行回转加工。我们加工都是成型刀具加工后用手工抛光(这样加工技术性不用很强)。

网友:
就用R刀就可以了
   R刀自己磨

网友:
一般用成型车刀吧。。。不过精度没法保证。。。

网友(2013-09-02):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材料,可以给个图吗?一般用成形车刀,若要球面光滑,则预留一些加工余量,然后用自制的环形刀(带万 ...

方块石头做圆珠什么方法能批量,快速,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是靠模车床吗?

网友:
做把成型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我想知道你的刀具是什么样的

加装齿轮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