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防滑底板叫什么名称?

楼主(2007-12-23):
站公交车里面,我们脚底下的是什么板,有用到,不知道一般哪里有卖,叫什么名字?
谢谢。

网友:
好象是用的同质透心的PVC塑胶地板。如宝丽(英国产)等。

楼主:
我们这的共交车,里面多是铁板的,我想知道那种防滑铁板

网友:
楼主说的是花纹钢板吧,
材料就不知道了,我们这里公交车上用的,是不会生锈的,感觉是铝合金或不锈钢,

网友:
常一般用花纹板有普通碳钢和铝合金的,厚度3mm左右,可折边成形

网友:
花纹钢板---A3、铝、不锈钢

网友:
同质透心的PVC塑胶地板在船、火车等交通工具及 医院、学校等场所都有应用,防水防滑。

网友(2008-05-31):
花纹钢板,Q235的

网友:
就是普通的热轧板,就叫防滑板....说不说材料都无所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