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零件加工—请教

楼主(2007-12-23):
如图,材料为Φ55的黄铜棒,批量为500件左右,请教这个零件如何加工,加工费用大约为多少,谢谢!

网友:
这不是机加工出来的吧?,我要是没看错的话,你这应该是开模具压制出来的。

网友:
忘了说,M52X1是车出来。那就容易了

网友:
楼主此零件用机加工显然不适当。我认为不可能,当然或许有高手,呵呵。

网友:
假如楼主剖面线无误,此零件机加工比较困难。

网友:
如果楼主剖面线无误的话,
应该是用1mm的铜板冲压而成,
再进行金加工,
不算很难

网友:
壁厚只有1mm,斜孔是不通孔,螺纹一端斜面要抠进去比较难加工。

网友:
从你零件图来看,不是用55的棒了加工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由于该工件量不大,且M52X1后要挖空,做一套模不划算,也有一定难度,现在要用棒料加工,还请各位大侠出出主意

网友:
楼主:材料费:36元,材料重量:0.63Kg
加工工艺:1.统一车外圆到位。
2.切断
3.夹外圆车上端面及斜孔(车斜孔时在数控加工,利用双刃刀车削速度较快)
4.夹外圆靠上端面车M52螺纹及斜孔底边。
5.钻孔
6.利用上端面直径47孔及2-直径3孔侧面压紧抠里面斜面。
机加工费:20元
个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
楼上讲的可以  只要技术好加细心  普通车床应该可以
可否考虑:
         两件一起(连体)加工(锥孔可先钻后车)后割开 总长留有卡盘加持工艺头
         螺纹一边先加工后按尺寸割开   另一边再车螺纹
         加工热变形

网友:
个人感觉比较难加工,费时费力,不划算。

网友:
这么薄,很容易变形的!

网友:
相当考验操作工的水平!

网友:
此零件如用棒料加工非常难,
如果用冲压件加工非常简单,
不通孔的螺纹不是问题,
俺们有几个工件就是1mm的冲压件不通孔螺纹,用普通仪表数控就可以加工

网友:
量小,再开模,可能楼主感觉不太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