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效果不好,毛刺较多---请教

楼主(2007-12-23):
如图,在半圆柱体侧面要钻个m4的螺纹,但是攻丝下来有问题,攻丝效果不是很好,而且钻孔的时候圆柱体外圆面的孔那里毛刺较多,请教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新手,图纸表示有点问题,请见谅)

网友:
1.钻孔,攻丝利用左端平面反吊工件
* d6 \+ c, ]; D+ Q2.孔口毛刺较多,可以用旋转锉刀解决。

网友:
楼主:把你攻丝下来有问题,攻丝效果不是很好说明具体一点。

楼主:
1,钻的孔好像不是很直.2,当攻丝的时候,工间有一侧是先攻完,攻完之后好像丝锥就没力了,而且导致工间的另一面反而受影响.

网友:
攻丝速度慢点,多来回攻几次试试

网友:
这个 好像是设计不合理的结构吧。。。

网友:
相对来说穿孔攻牙都有此披锋现象,如可以的话考虑用大些的钻嘴倒角去掉披锋。钻的孔好像不是很直,是否钻嘴质量不好,或是钻的方法不对,不要在圆柱体外圆面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