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类工件,上面方形下面圆形,普通线切割可以加工么?

楼主(2007-12-23):
有类工件,上面方形下面圆形,有人说用普通线切割可以加工出,这可能吗?

请教,谢谢。

网友:
大锥度的线切割完全可以

网友:
线切割机的钼丝必须能穿过工件方可加工。

网友:
将工件横着放来线切割,可以吗?

网友:
横着放切割圆可以,如果方形和圆形有位置度要求就不可行了。

网友:
楼主说的像风道用的天圆地方吧?线切割我不太了解,但理论上说如果应该可以的,不知道这种控制能不能完成,上下共四个轴联动。你可以问一下外协厂家,毕竟你要拿给人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