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制模高手,用什么方法生产这个产品?

楼主(2007-12-23):
如图,用什么方法生产这个产品?要快。折弯太慢了。想用冲床,谁能给个点子? 拜谢!

网友:
RE:回复 一楼

你是字要凸出还是凹进吗?

楼主:

回复2楼。字体凸出/凹进都行!最好凹进.字体的大小,间隔按比例,看上去舒服就行!
非常感谢!!!!!!!!!

网友:
RE:回复 三楼

用激光切割 或刨铣一下,冲床肯定要模具的。

网友:
RE:回复 一楼

你可以选择外发(外包),量大吗?

楼主:

回4,5楼:
就是要设计模具。这样才头痛~~~~~~~~~~
用激光切割来做这个产品肯定亏4!量也不大。 :L 产品材料是201#X0.3的不锈钢,哪能刨铣!

网友:
电火花加工,要想便宜就用铁皮剪,在粘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