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的加工误差由那些因素引起的?

楼主(2007-12-24):
线切割的加工误差由那些因素引起的?
谢谢。

网友:
线切割的加工质量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表面粗糙度、加工精度和工件的变形程度。而影响线切割加工质量的因素较多 ,如机床性能、加工材料性能、材料是否热处理,工艺参数、工艺路线、装夹方法、操作人员素质,等 ,且各种因素相互影响 ,若各方面因素都能控制在较佳状态 ,那么加工的工件质量就会较好。LZ如果提问怎样如何改善的话,又是一个引申比较大的话题。另外线切割丝的最小线径也是一个因素。0.18-0.16快丝。铜丝最细可达到0.06。镀锌丝0.25mm。哎,日本和欧美普遍使用镀锌丝。

网友:
0.18-0.16快丝。铜丝最细可达到0.06。镀锌丝0.25mm。
不管你用的时什么设备,只有对它了解你才可以更加熟练运用它,她就是你的 朋友

网友:
曲线的使用

我是一名线切割技工,由于技术员垄断无法接触到。
想请老师们帮忙。谢谢

网友(2008-08-30):
需要帮忙联系我。QQ是284933083

网友:
谁能告诉我  线切割间隙补偿 是如何补偿的
和走丝方向有关系吗?
今天干活 加了间隙补偿 发现有些地方合格 有些地方大了个丝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