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轴传动---求助

楼主(2007-12-24):
各位大师你们好!
                        我现在有一个难题,希望得到各位的指导及帮助!

      用4极4KW电动机作为动力直接联接软轴传动,传动路线半圆型(圆弧长7-10米),下面是一个固定的作为推力用的螺旋浆叶,直径400毫米(与轮船用的螺旋浆推进器相同作用),要连续工作!
      请问:1.在受力的情况下软轴能承受这么高速吗?2.用多大的软轴合适?

                         求各位大师指点!多谢!

网友:
缺少软轴输出转矩,参照设计手册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楼主:
软轴传动---求助各位大师你们好!
                        我现在有一个难题,希望得到各位的指导及帮助!

      用4极4KW电动机作为动力直接联接软轴传动,传动路线半圆型(圆弧长7-10米),下面是一个固定的作为推力用的螺旋浆叶,直径400毫米(与轮船用的螺旋浆推进器相同作用)转45-50Nm,要连续工作!
      请问:1.在受力的情况下软轴能承受这么高速吗?2.用多大的软轴合适?

                         求各位大师指点!多谢!

楼主:
软轴传动---求助各位大师你们好!
                        我现在有一个难题,希望得到各位的指导及帮助!

      用4极4KW电动机作为动力直接联接软轴传动,传动路线半圆型(圆弧长7-10米),下面是一个固定的作为推力用的螺旋浆叶,直径400毫米(与轮船用的螺旋浆推进器相同作用)转矩45-50Nm,要连续工作!
      请问:1.在受力的情况下软轴能承受这么高速吗?2.用多大的软轴合适?

                         求各位大师指点!多谢!

楼主:
求助

大师你好! 我现在有一个难题,希望得到各位的指导及帮助!

      用4极4KW电动机作为动力直接联接软轴传动,传动路线半圆型(圆弧长7-10米),下面是一个固定的作为推力用的螺旋浆叶,直径400毫米(与轮船用的螺旋浆推进器相同作用)转矩约为45-50Nm,要连续工作!
      请问:1.在受力的情况下软轴能承受这么高速吗?2.用多大的软轴合适?

                         求各位大师指点!多谢!

网友:
总结好了发一遍就行了,不用搞这么多吧?

楼主:
什么机械都有代表,就是陶瓷机械没有!大师们想办法组建一个陶瓷机械版研讨吧!

网友:
各位大侠有没有有关软轴的资料。传来共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