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undry defects analysis准确翻译---求助

楼主(2007-12-24):
foundry defects analysis 请问准确翻译它是指铸造缺陷分布,还是铸造车间缺陷分布阿?后者我感觉不通顺,但客户给的是后者,意思可与前一个不一样了。

网友:
Foundry defects 铸疵

Analysis of Foundry Defect铸造缺陷分析(分布? 分布图吗?)

参考翻译文献:
http://dict.cnki.net/dict_result.aspx?r=1&t=%e9%93%b8%e9%80%a0%e7%bc%ba%e9%99%b7%e5%88%86%e6%9e%90&searchword=analysis+of+defects

我认为: Analysis = Diagnosis

Some essay on metallurgy for your reference!

Seems Analysis needs to find out causes of casting defects, which means to identify design, process or material parameters which c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ccurrence of defective castings in a manufacturing campaign., whatever during preproduction, production and afterproduction.

Sometimes a diagram will help pave the way for sucessful defects Analysis.

What do you think?

楼主:
谢谢楼上,我想表达铸造缺陷分析,结果不小心打成了分布,谢谢你详细的解释。

网友(2008-04-30):
foundry defects analysis
铸造缺陷分析,客户是想了解在铸造车间这些铸造缺陷主要发生在哪个车间,哪道工序,主要是做一个对铸造缺陷发生情况的分析,便于解决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