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响应速度-请教

楼主(2007-12-24):
诸位老师,请问液压系统响应速度,与哪些因素有关?如何提高?

网友:
响应速度?最好是执行元件的反应速度,与流量,工作压力,作用面积都有关系

网友:
对缸来说,响应速度包括:换向阀或比例伺服阀的换向或者说开口速度的大小、系统压力的高低、负载的大小、运动部分质量的大小、油液的弹性模量、管路的刚度、泄漏的大小等因素,如果有电的环节,还要考虑放大器的反应时间、斜坡信号的设置大小、控制器增益的调整大小等等

楼主:
谢谢,响应速度与蓄能器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