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缸设计,第一次做---求助

楼主(2007-12-24):
最近公司给我了一个设计三级单作用柱塞缸的任务,查找了很多资料,都没找到可以参考的,我们这是第一次做,现在是无从下手啊.......
哪位大虾可以提供点帮助,最好有内部结构的,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A:
该图是多节柱塞缸结构图,可直接在缸筒上焊接油嘴,靠自重下行。

网友:
3楼,这是我已经发到该社区的图纸,而且是我设计的三级缸,不是搂住要的结构。有人给我搬到CAD论坛,现在又在该论坛重复出现了。

楼主:
魔女,你好,我看到你的图纸了,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你那个轴封安装到沟槽里面在安装前盖时,由于前盖是螺纹的,要旋转,轴封也要跟着旋转,会不会损坏轴封??

网友B:
羚羊前辈你好!
你那140缸缸体是用的什么材质的啊?
好象壁厚承受不了25MPA的压力啊

网友:
应该计算下来普通的无缝钢管就已经够了,不过要自己计算一下
螺纹旋转处的密封件可能会受影响的,不过我们以前一般都是选择比较软材质的O型圈,比较没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羚羊前辈你好!
你那140缸缸体是用的什么材质的啊?
好象壁厚承受不了25MPA的压力啊

一般特殊油缸设计时我都经过了强度校核,45号钢(无缝钢管)调质还不行的话就采用27SiMn(无缝钢管)

网友:
羚羊前辈你好:
      能请教个问题吗?
      你们130缸壁上的8个孔怎么加工的?
      非常惊奇!咱们国内可以干吗?

网友(2010-05-21):
同求,我也是刚开始设计啊

网友(2010-10-03):
没有威望值了,下不了文件

网友:
下了,学习一下......

网友(2012-09-20):
引用 网友A:
该图是多节柱塞缸结构图,可直接在缸筒上焊接油嘴,靠自重下行。

    请问更小直径的改如何密封?比如要求行程达2000mm,而缸内径最大只能80mm,这么小的空间,该如何设计密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