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设计,气缸复位用的---[请教]
关闭

楼主(2007-12-24):
我最近需要设计一根弹簧,是气缸复位用的,但我对弹簧设计还不了解,请各位给以详细指导,谢谢.

网友:
楼主还需要提供一下几点信息:
1、是拉伸复位还是压缩复位?
2、预压或预拉的力有多大?
3、行程?
4、汽缸在复位时候的阻力有多大?
5、复位时间?
然后就可以根据机械设计手册弹簧设计算出:弹簧的直径、螺距、簧丝直径、圈数。
数据带入后会发现有四个欲求的量,所以答案有许多组,一组即对应一种弹簧,楼主可以根据需要、以及弹簧标准选择最合适的一种。

网友:
只有内置弹簧的气缸买啊,LZ为什么不直接选用?

楼主:
1、是压缩复位(预压);
2、预压力大概900KG;
3、行程只有2mm左右;
4、阻力就不是很清楚了,没法量化,是汽缸活塞杆(2mm直径)的密封报紧力,不知道怎么计算;
5、复位时间很短,越短越好,约0.3s;
请版主列个详细的计算过程,谢谢了。

网友:
其实你还没有告诉我们弹簧外径最大值呢(汽缸内径)我这里有个软件你试试。

网友(2010-04-16):
我也碰到这个麻烦的问题了

网友:
我公司用过,用的是碟黄

网友:
其实你还没有告诉我们弹簧外径最大值呢(汽缸内径)我这里有个软件你试试。
引用 网友A:

下下来看看~~~~~~~~~~~~~~~~~~~~~```

网友:
正好毕业设计要用到弹簧,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