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滤网的国标资料,求

楼主(2007-12-24):
现在想找下关于过滤网的国标资料,国标好象是QB/T 3896-1999(原GB 11953-89),谁有传一份让我学习下吧!
由于才入行,做钣金柜子,有些通风栅位置需要焊接过滤网,防飞虫一类进入,我该如何选择过滤网?也就是选择什麽规格的?
希望了解这个的前辈指导下

网友:
QB-T 3896-1999 钢板网

QB-T 3896-1999 钢板网,你是要找这个吗?

楼主:
回bengzoe大侠,看起象是那个!不过有个疑问,别人好象都是说这个网规格是多少目的,但你给这个资料,看起来应该是说规格GW dXTLXBXL的?说网的规格是多少目的是哪种标准?

网友:
我明白了,你是想问怎么样来选用网的规格是吧?这个应该是没有标准的,很多人都是凭经验,按照它的实际用途来选的哦

楼主:
确实是我不知道怎样来选网的规格,所以找资料学习下!
但是选规格前,我要知道通常都是什麽样的格式?比如:图纸写明:多少目?还是按照你给我的资料里GW dXTLXBXL这种格式?
至于多少目那种说法,是哪种标准里的?

网友: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是泰勒标准筛,所谓的多少目是指在每英寸(2.54厘米)的长度上有多少筛孔,如果有100个孔,就是100目筛,孔数越多,孔眼也就越小。但由于制作材料不同,同是100目筛地话,大小实际上也是有所区别的。

至于怎么选用的话你可以去查一查五金手册...

网友:
社区里有这样的资料的,还好文件不大,在这里传上来吧。

楼主:
刚查完机械设计手册!GB5330-85的标准,方网孔有两种形式:平纹和斜纹,请问下斜纹是什麽样的?斜纹是指菱形的吗,就象钢板网的那种网孔样子吗?

网友:
GB5330是方孔网的标准,因此不管平纹还是斜纹,其网孔均为方形,而平纹和斜纹只是两用人种不同的编织方法。

网友(2012-08-29):
我也需要

网友:
怎么下不了$ E" m  c, {9 ^$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