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钢材料,表面呈浅黄色,金属光亮,这镀的可能是什么?

楼主(2007-12-24):
零件钢材料,表面呈浅黄色,金属光亮,这镀的可能是什么?

这种镀膜一般有什么作用?
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
最好有照片让大家看看。
金属表面镀膜一般是防锈,耐磨,装饰等作用。

网友:
可能是最基本的镀彩锌。

网友:
一种是镀黄锌,但应该不会太亮
也可能是镍磷合金,在300~400度回火也能变黄的

网友:
化学镀镍磷合金,镀层均匀、装饰性好。在防护性能方面,能提高产品的耐蚀性和使用寿命;在功能性方面,能提高加工件的耐磨导电性、润滑性能等特殊功能。

网友:
Ni
Wu dian jie du Ni chu li !

网友:
Wu dian jie du Ni chu li !==无电解镀镍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电解镀镍就是化学镀镍,呵呵

网友:
可能是氮化钛吧  和你说的很接近   是用来耐磨的镀层

网友(2008-01-25):
也可能不是镀的东西, 是合金钢做人工时效之后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