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出工件重量?

楼主(2007-12-24):
按图子怎么计算出工件重量?请大家帮帮忙.ZG35是什么.谢谢

网友:
简单,在SW(其它的三维图我不清楚)里把工件画出来就行了。

楼主:
有没什么公式

有没什么公式?

网友:
ZG270-500就是老标准的ZG35(铸钢35)。
ZG270-500(ZG35)的成分:

C—0.4;Si-0.5;Mn-0.9;S-小于0.04;P-小于0.04。残余-小于1%。

一般工程用铸造碳钢的力学性能(摘自GB/T113521989)

力学性能(最小值),试验环境温度为1030
屈服点或屈服强度
σs或σ0. 2/ MPa
抗拉强度
σb/ MPa
伸长率
δ(%)
按合同规定
断面收缩率ψ(%)
冲击功AK/ J
冲击值a k/ kJ·m-2
ZG200-400
(ZG15)
200
400
25
40
30
600
ZG230-450
(ZG25)
230
450
22
32
25
450
ZG270-500
(ZG35)
270
500
18
25
22
350
ZG310-570
(ZG45)
310
570
15
21
15
300
ZG340-640
(ZG55)
340
640
10
18
10
200

楼主:
按图子怎么计算出工件重量,谢谢啦,学到点了

按图子怎么计算出工件重量,谢谢啦,学到点了

网友:
很好办啊

用任何一款三维软件画出来,设置好密度,就可以由软件直接计算出来啊。我司一直用sw算。